轴距与感度的关系

楼主(2016-01-19):
请教大神,一般来讲轴距越大是不是感度应该越小?主要跟哪个感度参数有关系?

网友:
恰恰你说反了

网友:
轴距越大感度应该相应增大

网友A:
感度和轴距没关系,直接相关的是飞机的动力冗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和轴距没关系,直接相关的是飞机的动力冗余。

APM官网就是这么介绍,不过APM系列是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