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3H 的3,5mm视频输出

楼主(2016-01-19):
请问A10 3H控制器上3,5MM的视频出口,那条线是视频信号。

网友A:
话说你的云台不歪头么?

网友:
还没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的云台不歪头么?

不歪头

楼主:
测个鸟,这里都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我买了两条线了,

网友:
一般头是信号 后面接地

网友A:
我这有歪头病还不知怎么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歪头病还不知怎么治

按官网上的说明书重新检验一下就好。云台效果还好。最大弊端是太重了,比大疆的重了100多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官网上的说明书重新检验一下就好。云台效果还好。最大弊端是太重了,比大疆的重了100多克,

配平加配重就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