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LITE问题,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16-01-19):
穷菜新手装机,用了经济型的NAZA LITE飞控和天七,按照泡泡前辈的视频教程完成设置,软件里的感度不知道怎么调,就先加了百分之十,去外面试机,用姿态模式试飞,油门一直加到快一半了转速只上来了一点点,然后又加了点油后飞机直接弹射到了2层楼高度而且还在不断上升,连忙收油门掉在草丛里。。。请教前辈们这啥情况。。。是小弟装配或调试错误还是大疆就是这么设定的啊

网友A:
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B:
刷v2不解释,我之前也是一样,下降时抖的厉害,刷了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校准了,配件到全第一件事就是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v2不解释,我之前也是一样,下降时抖的厉害,刷了后好多了

好吧,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IMU没校准好,水平校准好后稳飞了,现在就是感度问题,还有点小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