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PID值等参数调节的一点小心德,写出来大家交流

楼主(2016-01-19):
近来穿越机真是非常火,我也不能免俗加入了这个阵营,在网上找了下如何对穿越机飞控的pid值进行调节,众说纷纭。通过和一些大神们沟通,勉强能将不能飞的飞机调的能飞能翻了。会调的大神很多,但是在给新手讲解的时候总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里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我表达或写的不到位的地方欢迎各位补充,到时候再整理一篇完整的文章出来。先在网上找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内容讲得很模糊,但是我看摄影还不错。将就用用吧。这个公众号还行,写的东西比较有创意,有兴趣的模友可以看看。
这里面讲得是cleanflight 的固件的F3飞控。连线这些都有,但是调节说得很模糊,我们就聊聊调试这一块。就说cf 固件,不管是naze32还是f3什么的,都应该能用上
视频中缺失了控中立点设置。在调试之前,需要通过遥控器中立点设定将俯仰、横滚、方向三个值调节到你所设定的中立点(在cf配置界面中,办公室偷偷写的帖子,没图!)。比如中立点设为1500futaba可设置到1520),则需要在遥控器界面将各个通道的中立值设到15001520

首先是整体调节步骤:
1、  纯手动、2、自稳、3、半自稳、4、比率调节等
1、     图中的Roll是指横滚方向、pitch是升级也叫前后。基本这两个都可以使用同样的PID值来飞行。YAW的值基本上都能直接用,随便怎么调对飞机的稳定性都产生不了太大的变化。
首先将配置界面的循环时间改到1000(说了没图)。进入到纯手动模式(“模式”中任何东西都不设即为手动模式),试飞你的飞机。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用到手动模式来飞行,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个pid值用手动调出的结果是最正确的,就算你只用自稳或半自稳方式飞行,我也建议先通过手动调节方式来调节这三个PID值(因为这三个值也会影响到自稳模式)。手动模式对有直升机飞行基础的模友来说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飞行经验可以找个老飞手帮你飞。最好在家里的床上试飞,用默认的参数想办法把飞机悬停起来。据说网上有说用默认参数就直接能飞,我不太认同。默认参数决不会适合所有的飞机,每个飞机的尺寸、重量、重心电调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使用统一参数都能匹配?
使用默认参数会出现两种情况:1、在不怎么大动作操作的时候飞机左摇右晃(摇),一动操作杆飞机还可能翻掉。这时请调高roll和pitch的p值。2、在不怎么大动作操作飞机的时候飞机以极高的频率前后或左右振动(抖),但是打了操作杆飞机不会抖翻过来。这时请降低roll和pitch的p值。

P值得调节相对简单,只要分清楚这里的摇和抖有什么区别。P值得完美状态是刚好开始抖动再降一点,让飞机刚好不抖。(这里的p值和直升机非锁尾陀螺仪的感度调节方式类似)

楼主:
仍然在手动模式下起飞飞机,不正常i值情况分3种:1、飞机起飞后你将飞机悬停住,无风状态下飞机也会发生很大的漂移,那么请调大你的I值。由于手动模式本身就应该发生一定的漂移量,所以我们很难分辨到底I值有多低(我测试过I值为0的情况下飞机也能被控制,飞机会非常灵活。因为有飞直机的基础),那么纯粹的高手来说,i值为0他也能飞得比较舒服。但是漂移会很大,不适合大多数人。那么正确的I值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区间2、I值接近于你飞机正确区间但稍微偏大的时候(不考虑太低,因为0也能操作),遥控输入较大动作时会出现回弹的情况,那么请调低你的I值一点,就进入了正确的I值区间,再根据你操作的手感慢慢减小I值,直到你完全受不了他的漂移时,你就得到一个你需要的I值了。(同样一架飞机,操作的人不一样,那么需要的I值也不一样。但都必须在这个正确的区间内)
3、I值过大的情况,飞机会像p值过大一样,悬停住时发生高频率的抖动。这时需要减小你的I值。
所以调节I值得时候可以把I值调到一个较高的位置,然后慢慢往低调。
还是手动模式起飞,D值得调节和以上两种不一样,越大感度的D值在数据上更接近于0。越低感度越接近于255。不正常的D值分为两种情况:1、飞机悬停住后高频率抖动,越抖越厉害,越抖动幅度越大,甚至有可能翻过来,那么请调低你的D值的感度(数值增大)。2、飞机姿态不跟随你的遥控器输入变化,比如打了左副翼飞机还是保持水平姿态,但是会往左慢慢走。而且感觉到飞机的油门不受控制,很难保持飞机的高度,那么请调高你D值得感度(数值减小)。
按照这些步骤来调试完成后,你的飞机Pid值就已经完成了70%。
我们在玩飞机的时候,在调试机器上尽可能得下工夫。让机器适应人,而不是获得一个勉强能飞的PID值之后,让人去适应机器。我认为任何飞机都应该是这样调试
抽根烟继续说自稳与半自稳的调节。

来自 3楼

楼主:
自稳的调试在level这个栏里
最下面一行
首先对应比例的值是全自稳时候的感度值,就是图中值为1.9的位置。此越低飞机越漂,越接近手动状态,越高的值对飞机的稳定性保持得越好,但是过大的值会让飞机悬停时产生震动。
好的调试方法是将此值慢慢增大,直到飞机悬停时出现震荡,再减小一点点(默认值小的时候)。或者慢慢降低此值直到飞机不再抖动(默认值大的情况)
按照以上方法调试完成后,在实际飞行时我们会发现,飞机悬停时已经调试得很好的时候(指没有大的漂移,也没有抖动)。但急速前进时推油门,飞机会发生抖动,就像感度过高一样,这时我们就需要调节另外一个参数

TPA值是指油门在“TPA断点”所设置的电位输出时,对应减小p值的量。默认值是1500,众所周知1500的位置是遥控器中立点位置,按照上面的方法调试完成后,飞机基本很少在这个位置发生抖动,所以,我们在试飞时需要记录急推油门时飞机发生震动那一刻,油门所在的大概位置。
然后进入接收机菜单,

将此位置输出的电位值记录下来输入到TPA断点上,比如当你知道油门摇杆在75%位置上飞机出现震荡,那就记录75%油门时的电位如1725.
然后输入到PID界面的TPA断点中

需要减少的值慢慢加上去,直到在这个位置不抖之后再加0.3个点左右,以保证在更高的油门输出时也不会发生抖动。(同样适用手动、半自稳等模式)

楼主:
领导来了,我晚上再写后面的

楼主: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不足的地方请大神补充

网友:
请问一下,默认PID,手动模式,半自稳模式,只能扬起很大角度,但就是摇杆打到底翻不过来,和PID有关系吗?如何调?

网友:
晚上接着看

网友A:
loop time 设置到1000后飞机很抖,感觉油门都不受控制。默认3500很稳,有必要调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 time 设置到1000后飞机很抖,感觉油门都不受控制。默认3500很稳,有必要调底?

改变了looptime之后你要重新调整pid值

网友:
太有用了 学习

网友:
我玩了很长时间一直是别人替我调参,也一直没工夫给我教怎么调参。我也发现许多人跟我一样不是不想学习,实在是求教无门不知在哪里能学习,网上老板均不支持技术,为了求教还跑到厂里毕竟时间太短效果不大。楼主讲得太好了针对我们找不到门的新手,但我仍觉得没有一个长远的可靠方式或者 付费形式,想学就学。从长远看也是影响科技普及的因素之一。

网友:
与楼主教学同步,关注更新,赞赞赞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仍然在手动模式下起飞飞机,不正常i值情况分3种:1、飞机起飞后你将飞机悬停住,无风状态下飞机也会发生很 ...

网友:
楼主快更新,速度啊,烟抽的没下文了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知识的补充,感谢!

网友B:
楼主!怎么有的高手说先调p和d然后再调i呢!怎样个顺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有的高手说先调p和d然后再调i呢!怎样个顺序好

这样也可以,保证飞机稳定的情况下再调操作手感!

网友:
期待楼主能够完善全文,图文并茂。谢谢楼主的倾力分享,这是造福了很多新手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了looptime之后你要重新调整pid值

loop time值高了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设置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