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左自旋和右自旋那点事,老模友勿入!

楼主(2016-01-19):
前言:
关于左自旋和右自旋的问题主要分享给新入魔的模友,对于老模友就不要看了,反正也改不了了。

区别:
我们都知道直升机的主旋翼有自旋方向,现在市面上销售的直升机全部都是顺时针自旋方向(从上往下看),也就是右旋转,旋翼旋转有阻力,会给机身反向的扭矩,也就是使机身向左旋转,尾桨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扭矩,使机身保持稳定,这里不得不佩服现在的三轴系统的能力和算法,这么剧烈的3D动作都能保持机身的状态,确实厉害。不过左自旋和右自旋还是有差别,左自旋的时候与主旋翼反扭矩一致,也就是尾翼产生的扭矩和反扭矩形成合力,左自旋相对轻松,右自旋的时候尾翼的扭矩要克服主旋翼的反扭矩让机身旋转,右自旋时候尾旋翼必须要输出更大的推力才能实现。

问题:
1. 右自旋对飞机的尾驱动能力是一个相当的考验,当螺距剧烈变化时很容易出现尾巴突然卡住的情况,当然尾巴卡住不一定尾舵机卡住,尾巴全螺距也可能不够,这在3D飞行时那是相当的吓人,你已经连续打杆了,结果尾巴卡一下,慢半拍,姿态都对不上了,低空很容易炸鸡。尾驱动能力和很多因素有关,包括:飞机设计时尾旋翼最大的螺距角度、主旋翼的螺距范围、主旋翼的转速、尾舵机的力量、机械上是否顺滑、主旋翼的尺寸、尾旋翼的尺寸。如果你习惯右自旋,那么很不幸你必须非常关注你的尾巴,首先试验一下,让飞机连续右自旋,然后让飞机上下大幅度上升和下降,一定要带速度,如果尾巴会突然卡一下或感觉挺费劲说明你的参数和配置需要优化:
a)     减小主旋翼的螺距行程:从根本上减小反扭矩;
b)     改变主旋翼转速:主旋翼的转速增加会增加反扭矩,但是也会提高尾旋翼的推力,个人认为飞机尺寸的大小不一样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例如450级别由于尾桨过小,效率低,转速提高带来的推力增加可能不一定能抵得过主旋翼的反扭矩增加量。但是700级飞机通常很ok,说实话我现在450已经没法飞了,就是因为怎么调也调不好。只有600以上级别感觉不会出现尾巴问题;这一点需要不断的试验来找你飞机的特点了。找到一个合适转速;
c)      减小大桨尺寸,加大尾桨尺寸:我的LOGO700使用710mm桨偶尔就会出现尾巴轻微卡滞,但使用690mm桨就会好很多。加大尾桨也是好办法,不过要考虑感度问题;
d)     换尾舵机:用力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尾舵机;
e)     调整VBAR参数:在螺距变化的时候尾螺距也是跟着变化的,也就是预补偿,可以在博士帽里面把预补偿量调大;
2. 右自旋会加剧飞机的磨损,右自旋时候尾桨的螺距大于左自旋,阻力更大,尾传动机构的磨损很快,尤其是450的前后塑料伞齿,我习惯把飞机调的稍微猛一点,结果三天两头扫齿,扫的都没信心了。连我的雷虎E720大概300起落尾伞齿都能扫掉,真的是磨损过度了。
3. 动作没得参考,这是最大的问题,看目前国内外高手的动作全部是以左自旋为基础的,右自旋只有Nick Maxwell,严重影响了你的练习方式,左右自旋影响的动作特别多,几乎所有的旋转类动作都是反的。这TM怎么参考。所以看Nick Maxwell的动作总是那么不同寻常。
4. 救机困难,不说了,没尾巴以后飞机肯定是左自旋的,习惯右自旋的就等着炸鸡吧。当然如果高度足够熄火后是没问题的。这一点A24兄也很有同感。

建议:
1.     严重建议新入魔的模友开始练习的时候要练习左自旋,不要练习右自旋,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TM没人给我说一下,后面痛苦万分,改又改不了;
2.     是不是以后的飞机能有一个反旋转单项轴承的配置,只要主旋翼是左旋转,那就没问题啦,真心期待啊。

网友:
下决心花1-2个月可以改的,我一开始还是向后自旋翻呢,花点时间改为向前自旋翻,现在前后自旋翻都会,自旋摆就送给我了,哈哈

网友A:
就当多练一个动作,难度系数加K哦

网友:
陪LZ一起痛苦中慢慢滴路过一下

网友B:
换金属的伞齿。。。看他还扫齿不。。。

网友:
万年悬停汪表示还没到这种境界

网友:
入魔玩小飞机时候为了减小尾电机的损耗,都是从左自旋练起

网友:
单项轴承上下倒过来装可以么。

网友:
很好的想法,要頂

网友C:
但是右自旋却比左自旋容易,特别是在恒定低速自旋上。
在用尾电机的Micro上尤其明显。。

网友D:
哈哈,飞机改装成主旋翼逆时针转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飞机改装成主旋翼逆时针转就行啦!

小丁师弟也是习惯右自旋啊!有的参考了。

网友:
我还在痛苦的练习左自旋,没有右边舒服啊

网友E:
刚入门最好练精一个方向,后面技术提高了再练习另一边

网友:
我一直右自旋,好难改啊

网友:
左右都会才是王道

网友:
很给力!学到新知识

网友F: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右自旋比左自旋不容易跑偏

网友G:
把单项轴承取下来,反着装就行

网友:
反正两面都要练,练哪个早都一样,有什么改不改得了?

网友:
好贴支持我是习惯左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金属的伞齿。。。看他还扫齿不。。。

动力最终总要作用与一个部件上,不扫齿轮还会扫坏别的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多练一个动作,难度系数加K哦

养成习惯后是很再难改过来的。

网友H:
左旋是不是从顶往下看,大桨是逆时针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旋是不是从顶往下看,大桨是逆时针转的?

是的。

网友:
顶一下留下脚印!学习。

网友:
两个方向自旋 最后都要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右自旋比左自旋不容易跑偏

知道为什么吗?
跟尾桨有关,而且尾桨响应速度越慢,越明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知道为什么吗?
跟尾桨有关,而且尾桨响应速度越慢,越明显。。。。

左旋和右旋是有区别的 左旋会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左旋和右旋是有区别的 左旋会掉高度

不会掉高度。。。

网友H:
那么在哪可以买到左旋的直机呢?或者怎么改变直机的左旋、右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刚入门最好练精一个方向,后面技术提高了再练习另一边

这样可以么?那时候练习固定翼吊机的时候直接练的的四面扭力吊机,正好现在背面吊机不用那么费力去特意练习。现在练习直升机自选的时候习惯的是左自旋,现在练习右自旋感觉好别扭,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跳过右自旋别扭的坎继续练习其他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可以么?那时候练习固定翼吊机的时候直接练的的四面扭力吊机,正好现在背面吊机不用那么费力去特意练 ...

当然可以

网友:
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练的左自旋,一是提高尾失控时的救机成功概率,二是省电能量多飞几秒

网友:
应该从左开始,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在哪可以买到左旋的直机呢?或者怎么改变直机的左旋、右旋?

原生左自旋的直升机做右自旋会容易得多。。。
这跟气动有关系,无法克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单项轴承取下来,反着装就行

电机的转动方向不用换吗?

网友(2016-06-16):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转动方向不用换吗?

调换两根电调线,尾巴也反转得大小桨反装吧

网友:
动作是拿来看的,重点不是为了救机,我左右自旋同步练习同样的水平进步!

网友:
一般设计合理的直升机,正常左右自旋动作都不会用到尾变距满行程的。
尽量不要在满螺距的时候满右尾舵,这个有可能会憋住。
右自旋尾巴消耗的动力很大。
好的尾舵机比较重要。
减轻逆自旋尾巴负担的办法,高转小螺距。一味使用大的尾桨,飞起来会比较奇怪。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但是右自旋却比左自旋容易,特别是在恒定低速自旋上。
在用尾电机的Micro上尤其明显。。

确实,感觉更顺畅

网友:
我飞x3   一开始就是右自悬    飞了几十个起落没什么问题  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我还得练练左边   现在习惯右边  左边很别扭

网友:
两边一起练

网友:
本屌已经迷失在右自旋....小飞机自旋钟摆尾巴顶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金属的伞齿。。。看他还扫齿不。。。

不扫齿还会扫其他的东西,总得有一个背锅的吧。

网友H:
意思是,把飞机放在地上,从顶上看下去,大桨是顺时针转的是左自旋,反之是右自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把飞机放在地上,从顶上看下去,大桨是顺时针转的是左自旋,反之是右自旋。对吧?

飞机放地上,从上往下看,顺时针是右自旋,逆时针是左自旋

网友:
两边都要练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机放地上,从上往下看,顺时针是右自旋,逆时针是左自旋

哦!那么旋翼头和电机分左自旋和右自旋吗?

网友K:
终于有这样帖子了mode3左撇子习惯右自旋,700开始容易憋着特别自旋彩虹或者自旋钟摆的时候。定速2050好了些,但总有顾虑,而且不顺。不知要不要多加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那么旋翼头和电机分左自旋和右自旋吗?

电机不分方向,两级传动和一级传动就是反的,但大桨现在都是顺时针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有这样帖子了mode3左撇子习惯右自旋,700开始容易憋着特别自旋彩虹或者自旋钟摆的时候。定速2050好了些 ...

我也是,尤其是自旋钟摆不顺。

网友:
我特么就跟楼主一样,被Nick Maxwell影响了,自旋翻就是看他的视频学的,搞得现在所有动作都是右自旋,想到要重新练就头痛。。。

网友(2017-03-15):
右自旋翻很顺畅,摇杆都是往外搬符合人体工程,现在再练左自旋翻,有点变扭但还是比较好练的

网友L:
左自旋就是顺时针吧。新手不懂 哈哈

网友M:
我就是是特别喜欢右自旋的

网友N(2017-11-02):
刚开始练自旋,发现用一指禅控制油门抖得厉害……

网友O:
入门开始就是全方位练习,追求无盲点,所以你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好看的动作都是随心所欲的不能受限制才行。

网友P:
讲究这么多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左自旋就是顺时针吧。新手不懂 哈哈
頭朝左轉...所以應該是逆時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