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山狗av线

楼主(2016-01-19):
炸机时把山狗上的线弄断了,后来找来了条废usb线,但线分别是红,黄,绿,蓝,
山狗原来是双黑,黄,红,
现再应如何对接呢?本人试过多次了都没成功,等大婶出现

网友A:
四根线都不是av输出,你只有拆开插头把没接线的那个端口焊根线才能输出视频

网友:
视频线在那个闲置针脚上

网友:
1楼说得对

网友B:
同样等 大婶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根线都不是av输出,你只有拆开插头把没接线的那个端口焊根线才能输出视频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等 大婶出现!

你家大婶什么样的呢?哈哈。

网友:
目测应该接红白蓝

网友:
空端没接线出来

网友:
才四条线,还有一条空端

网友:
绿白是信号线

网友B:
等这个大婶有点难啊, 我自己都做好了 大婶也没来! 看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这个大婶有点难啊, 我自己都做好了 大婶也没来! 看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大哥我试过了AVI针脚没反应的

网友:
小米Yi运动相机的AV线连接方式,供参考:

Micro USB 定义 1.VBus 2.D- 3.D+ 4.ID 5.Gnd
小蚁AV线连接方式为:
黑线 -> 5.Gnd
红线 -> 1.VBus
白线 -> 4.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