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猎鹰的请进,求教!!!!!!!!!!!!

楼主(2016-01-20):
求教猎鹰的电池如何固定!!!!!!!!!!!!!!!!!!!!!!??????同求大家猎鹰的起降方式

网友A:
泡沫上粘块板,固定绑带就OK

网友:
赞同楼上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上粘块板,固定绑带就OK

网友B:
粘块板+魔术贴,起飞手抛(3公斤无压力)

网友:
板子粘在机子上,电池捆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块板+魔术贴,起飞手抛(3公斤无压力)

弄个小车,放地面滑跑起飞,离地后自动脱离

网友:
不做大机动的话 直接魔术贴就行
保险起见还是粘层木片或者碳纤片 魔术贴+扎带绑住

网友:
起落架。。。。+++电池魔术带

网友:
可以用木板做一个电池盒子 然后用魔术贴绑紧 再用胶水粘到机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