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 1.7kg的电机和电调选择

楼主(2016-01-20):
S500 1.7kg的用 2212 kv980 电机也能拉起来,但有点费力。如果用 2217 kv980 电机就很轻松了,而且重量也没有增加多少 (这我也实验过)

关于电调的问题。
我一直用的是30A电调, 听别人说好盈 20A 电调也可以给 2217 用,
而好盈 20A 电调接线很细,一看和2217电机和接线就不匹配, 就是担心有点不够。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A2212,KV980,1045浆,理论数据是单轴800最大拉力,实际上1.2公斤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全装云台+2200电池差不多1.7公斤的时候,3分钟就得下来,效率低到不行,1公斤2200电池裸飞到3.6V能上6分半,5100电池12分钟左右,电机炸过,抖得厉害,平衡好应该还能再久一点,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A2212,KV980,1045浆,理论数据是单轴800最大拉力,实际上1.2公斤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全装 ...

数据跟我差不多,你是用多少A电调?

网友B:
建议用3508电机,电调20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3508电机,电调20A足够了。

你那种低转速电机,当然20A就够,但你螺旋桨得配配12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A2212,KV980,1045浆,理论数据是单轴800最大拉力,实际上1.2公斤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全装 ...

1.7公斤起飞重量用6轴岂不是又轻松又稳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跟我差不多,你是用多少A电调?

好淫四合一25A,感觉大了,夏天一点都不热,以前那个XXD 450 四合一20A的,夏天下来有点热,保险期间加了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淫四合一25A,感觉大了,夏天一点都不热,以前那个XXD 450 四合一20A的,夏天下来有点热,保险期间加了 ...

第一次听说 xxd 还有4合一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 xxd 还有4合一电调

XXD电机的450飞机带的好淫20A四合一电调,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飓风2216 11寸桨     20a   480机架    全重1700g    3300mh电池 只能飞7分钟   2200电池4-5分钟  效率也好低

网友:
电调20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