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后退就向左自旋的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6-01-20):
飞了一年,上星期977终于飞丢了,就再买了一台单机回来,发现怎么调,都会在后退时,会向机头向左自旋,向前飞就机头向右自旋的情况,像混控一样,之前飞那一台都没事的,矫正了中位也不行。现在前后飞,就要相应的左右补舵,相当麻烦,请教各位,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飞机飞行中往后航向,尾巴会向左偏还是自旋?自旋就是往后飞机转圈了

楼主:
就是飞机在飞行中往后航向,尾巴就会向右偏的自旋,一直转,往前飞,就尾巴向左,在自旋,像混控了一样,但是977的遥控器相当简单,没有这个设置的。请问应该在哪方面着手?

楼主:
昨晚换了大桨,不行,换了尾桨,不行,换了尾电机,也不行。一前后飞行,就自旋,左右侧飞就正常。怀疑是主板问题,就买了块主板,在路上了,希望换上回复正常。阿弥陀佛!

楼主:
和大家汇报一下维修进展:主板到货后马上进行更换,结果无效,故障依旧(故障情况:往前飞,机头同时往右转动,往后飞,机头同时往左转动)。再用换出来的主板与备件,装配出另外一台完整的飞机,发现新飞机飞行故障和旧机一摸一样。那么维修的思路就转到了遥控器上了,拆开遥控器上的十颗螺丝,打开检查,肉眼没发现有线路的问题,就把各接头拔插一次,理顺一下活动部件附近会碰擦到的电线,不让其接触,再装回遥控器试飞,结果飞行恢复正常,看来问题就在遥控器了,太波折了,浪费了不少的钱和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