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对伟力k110了解到进来给我解答一下,感激不急

楼主(2016-01-20):
k110尾旋翼推油们不转呢,用手一拨又可以转,动力以后只能顺时针转,想逆时针转尾旋翼就会不转呢!

网友A:
理解不清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B:
推油门离开地面或者拿到手里推大油门 你就知道了

网友C:
飞行正常吧?
尾电机小鸡就是靠主板控制尾电机转或者不转  或者转的速度来控制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离开地面或者拿到手里推大油门 你就知道了

推油在地面就是自旋,尾旋翼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正常吧?
尾电机小鸡就是靠主板控制尾电机转或者不转  或者转的速度来控制方向的

推油在地面就是自旋,尾旋翼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清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推油在地面自旋,尾旋翼不转

网友D:
你把尾桨向外边撬出来点儿,应该是桨叶和马达挨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尾桨向外边撬出来点儿,应该是桨叶和马达挨太紧了。

换了新的尾桨,桨叶和马达也没挨在一起,是不是会自己稍微转一下就不转呢,然后不转的时候按照尾桨的转向弹一下就能转

网友D:
那应该是尾马达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尾马达线接触不良

我是焊锡焊上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接触不好,检查尾电机、主板

网友A:
这现象应该是电刷磨完了,如果有备用尾电机,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尾电机转动阻力大么,正常用嘴吹尾奖就能转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