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和k110摆钟彩虹能做吗?

楼主(2016-01-20):
大家的新版977和k110能摆钟和彩虹吗?  是动力原因还是个人手法问题,12点摆钟摆几下掉转严重,做不出摆钟

网友A:
动力本来就是1s嘛

网友B: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主要是动力不足

网友C:
反正我不行 伟力厂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主要是动力不足

厂手确实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不行 伟力厂家可以

厂手确实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本来就是1s嘛

嗯嗯,确实

网友:
难度有点大,控制不好就掉高度

楼主:
1S时试过,还可以,掉转严重,但能摆,改2S后小菜一碟;要练习手法的话用G7模拟器练,很好用,随便选一个90级无副翼油鸡,在快速编辑里把动力改为原来的60%,邮箱容量改为2~5 OZ,即可练手法,又能练习熄火降落,为以后大机打基础

楼主:
小鸡就不要追求高难度了,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手确实牛逼

我想应该改过2s把

楼主:
1S厂手也做不出真正的12点钟摆,只能打开角度做到形似。而彩虹就更做不不来了,彩虹需要45度角维持1秒左右的停顿,2S小机都需要技巧才行

楼主:
1S这两个动作要是能做到规范,2S小机都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S厂手也做不出真正的12点钟摆,只能打开角度做到形似。而彩虹就更做不不来了,彩虹需要45度角维持1秒左右 ...

977原厂配置,换了931头,中顺400mAh 40C,头两分钟可以做彩虹,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电池满电时能做3~4下钟摆。。。

楼主:
引用 楼主:
977原厂配置,换了931头,中顺400mAh 40C,头两分钟可以做彩虹,之后就不行了

换了三桨,尾巴716还能锁住?

楼主:
引用 楼主:
977原厂配置,换了931头,中顺400mAh 40C,头两分钟可以做彩虹,之后就不行了

另外兄台用中顺400ma的质量如何,有没有原厂质量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1S时试过,还可以,掉转严重,但能摆,改2S后小菜一碟;要练习手法的话用G7模拟器练,很好用,随便选一个90 ...

奥,我还以为你从来不用模拟器呢

网友:
螺距控制,把握好螺距和升降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