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用DSM卫星对频没反应?

楼主(2016-01-20):
为了用DSMX协议飞100S我上星期买了个AR6210接收和DSM卫星回来给100S对频,今天才开始用,卫星和我的控很快就对上频了,但把卫星接上我的100S对频卫星和我的控对上频后卫星灯长亮,但100S的主板灯闪了几下就灭掉了没有任何反应,舵机也不自检,只有卫星和控的频是对着的,我关控卫星灯就灭,开控卫星灯就亮,用DSMX或者DSM2这两个协议对频都是这样看着正常,那控应该是和卫星对上频了啊,怎么100S却没有反应呢?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我的100S是新款主板,控是D7E刷gale固件,之前用gale固件的DSMX协议飞MCPX都正常能飞没有问题啊,怎么给100S对频这机子却没反应呢?这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啊?有其他朋友遇过吗?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求指教
AR6210接收拿到手就把卫星和控对频绑定上了,卫星灯长亮,第一次对频协议为DSMX

然后把DSM卫星接上100S新款主板的卫星插口,用DSMX协议对频100S主板灯闪了几下就灭掉了再也没亮起来,舵机也不自检,机子也没反应,但卫星和控已经对上频了卫星灯长亮。。

换了DSM2协议也不行,100S还是没反应,但卫星和控还正常对着频。。

不管怎么试100S都是没反应,对了一下频主板灯就灭掉不亮了,卫星灯常亮,把卫星插头拔下来给100S上电主板灯是一直持续慢闪不灭的,用HT8高频对频100S就正常可飞,搞不明白为何DSM协议对频不了我的100S,这不会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主板问题,我吓猜的

网友A:
卫星第一次对频需要与主接收机对,再单独和其他 的对,就成功了。没有与主机对过的个别会出现没反应。其实是因为还没和主机对过频的缘故。

网友B:
你遥控内焊个高频头就能对上了

网友C:
我的100s自己焊接了内置高频头,不知道为何主板灯总闪,闪的时候就卡舵,正打算再买个卫星试呢、严重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第一次对频需要与主接收机对,再单独和其他 的对,就成功了。没有与主机对过的个别会出现没反应。其实 ...

你说的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来应该是100S的DSM接收协议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内焊个高频头就能对上了

高频头我有外置的HT8,现在就是想用DSM协议飞100S,怀疑可能是我控的gale固件的DSM协议和100S的不兼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00s自己焊接了内置高频头,不知道为何主板灯总闪,闪的时候就卡舵,正打算再买个卫星试呢、严重关注

可能是你内置高频头没焊好吧,我用原厂外置的高频头都没出现你这个问题啊,卫星的话也许是我控刷的固件DSM协议和100S的DSM协议不兼容吧,到时我再试试其他方法看看

网友D:
为何我用d7e内置24l01对频100s后推油门3个舵机会乱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何我用d7e内置24l01对频100s后推油门3个舵机会乱跳的?

遥控器摇杆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内置高频头没焊好吧,我用原厂外置的高频头都没出现你这个问题啊,卫星的话也许是我控刷的固件DS ...

有可能没焊好,也有可能是高频头的问题,同个协议都有可能不兼容吗?你的舵机插头是炸坏了吗?看起来好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摇杆校准一下试试

校准都不行,高频头焊接也没有问题

网友E:
哎。。。我来跟你说重点。
你的DSMX和DSM2的默认通道顺序不对。。。如果你不在对拼前也就是100S通电之前把通道顺序整理好。。的话。油门通道不对。100S默认对拼后检测到油门就是这样。楼上那么多人都在瞎猜。。。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5不用。6螺距。油门是正向。。。。
你按我的先把控的通道整理一遍。然后在去给100S带卫星通电对拼。。。还不行你把飞机寄过来我直播吃掉。

网友E:
用普通模式吧通道对应好。然后对拼。。调整油门曲线等参数。直到飞机能正常起飞。螺距正负11°。。。中立点都确定好。然后去切换到高级模式。这样设置会保留下来。单独把尾通道做个混控。至此100S完美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准都不行,高频头焊接也没有问题

对频时一定要把飞机放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普通模式吧通道对应好。然后对拼。。调整油门曲线等参数。直到飞机能正常起飞。螺距正负11°。。。中立点 ...

有没有关于刷控后关于混控的材料看啊?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都不行,高频头焊接也没有问题

那应该是你没对好频吧,对频最好是把遥控器尽量放离机子的天线位置近点接收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没焊好,也有可能是高频头的问题,同个协议都有可能不兼容吗?你的舵机插头是炸坏了吗?看起来好乱 ...

今天我问了驰远售后,他们说100S用DSM协议的话是要使用地平线的专用DSM协议才能飞,也就是说要用地平线的控才可以用DSM协议来飞100S,刷的固件里带的那种DSM协议不能兼容100S的DSM协议的,这就有点奇怪了,我之前好像也见过其他模友用刷了固件的D10或D7E来飞100S呀,这跟驰远售后说的不是有点矛盾么?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我控的协议问题还是他们100S的DSM协议有问题了还有,我那舵机插头不是坏也不是乱,只是小改了一下舵机插头,为的是使用的一种特殊舵机,你没发现我100S的舵机和原厂的有点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我来跟你说重点。
你的DSMX和DSM2的默认通道顺序不对。。。如果你不在对拼前也就是100S通电之前 ...

很遗憾,根据你的通道设置方法也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看来还是100S的DSM协议问题,也不用劳烦你直播吃掉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问了驰远售后,他们说100S用DSM协议的话是要使用地平线的专用DSM协议才能飞,也就是说要用地平线的 ...

肯定不能,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我也见过模友用7e加卫星飞的,如果卫星和控没问题,那就只有飞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