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问题,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6-01-20):
s500机架,大疆lite+gps飞控,普通两轴云台,挂小蚁需要几通道接收,手上有xg8接收只有一个多余的611b6通接收。不知道够不够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还有是鹰眼显示器,带图传

网友A:
6通可以飞   但是少一个通道不能控制云台俯仰了

网友B:
最少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8通道

8通道分别控制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可以飞   但是少一个通道不能控制云台俯仰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只有2种飞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