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论坛长航时高手多,请教如何给3D电直延长飞行航时

楼主(2016-01-20):
如题,我在另一个跟帖也提问了。怕被淹没,单独发一个。电直专区对长航时感兴趣的模友不多。因此我大多数探讨是在国外几个论坛。
我的3D电直JR forza700起飞重量5.2kg,含2块6s5300mah并联,用1000rpm低转速飞行,持续航线飞行21分钟消耗6100mah大约57%电力,
- 航飞平均电流17A,平均功率390瓦
- 按照简单线性计算,30分钟飞行消耗80%电力
- 暴力3D电直结构,标准3D电机、futaba无刷舵机、F3C加重螺旋桨,以及升级了竞速机齿轮等强化补强零件,以及半包围头罩和尾管包围。
- 5.2kg重量中,电池占1.38kg,电池占飞行重量的27%

第二:我本周已经测试forza700电池仓位置,确认可以携带2块6s10000mah电池,同时准备把forza700飞机拉长到800级,换成轻型碳纤维尾管和轻型800级主旋翼
- 起飞重量6.4kg左右。2.75kg电池,占起飞重量的43%
- 再把主旋翼转速再下降10%到900rpm
- 按照飞行时间和重量大致成反比计算,消耗80%电力,可以飞行46-55分钟。

进一步改装方向,大家给出出主意
1. 把飞机偷轻,各位高手有没有能简单去掉几百克的建议?
   1.a 舵机考虑到电直是无冗余,四个舵机必须继续使用futaba无刷舵机。其他都可以考虑偷轻
   1b 比如电机下降一个标号功率,可以减少150克左右
   1c forza700的电池实际是固定在飞机主体结构上,电池保护仓碳纤板连脚架整个可以拆掉,做一个轻型起落架,可以减少200克以上
   1d 主要矛盾是主轴,旋翼头等等承重结构都是按照2000rpm高速暴力3D设计的,太厚重,对于这些组件,我实在没有简单偷轻的办法
2. 自己制作18650电池组,好像还能提高电池的电能重量比例提高10%左右
3. 进一步降低主旋翼转速,只不过影响储备升力,飞行就没有乐趣了
4. 换非对称桨,国内不好买,国外spinblade的安全口碑也欠佳
5. 安装飞控,是不是能减少舵机修正操作,是否能延长飞行时间?
5. 各位长航时高手,还有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这个?
其实18650意义不大,亲测很多因素导致它不能很好的应用在目前的飞机上,哪怕使用的是极品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其实18650意义不大,亲测很多因素导致它不能很好的应用在目前的飞机上,哪怕使用的是 ...

我有如下数据,
格氏3s2600mah,227克,能量重量比34
格氏6s5300mah,760克,能量重量比42
格氏6s10000mah,1370克,能量重量比44
格氏6s12000mah,1545克,能量重量比47
格氏6s30000mah,3610克,能量重量比50
18650组装6s12000mah,6s4p 用LG3000mah电芯,连电池带10%的支架导线,算1200克,能量重量密度60

对比格氏10000mah,60/44 = 多出35%以上能量。

我的使用是1-2C以内放电,极限垂直爬升5C以下,我以为LG最新3000mah电池能放电5C以上绰绰有余。请问楼主你说18650应用有问题是指哪一方面?

网友B:
LG有3500动力型,单节10A放电能放出3300mAh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有3500动力型,单节10A放电能放出3300mAh的容量

所以,你的理解在无法实质降低飞行器机身重量的前提下,换LG动力型18650是唯一增加航时的办法?
- 3层宽,3层高,4层前后,3x3x4=36节
- 组成6s6p=6s21000mah结构?

网友B:
用燃料电池吧。http://www.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9601&extra=page%3D4

网友B:
信不信会有一群人说用高电压。

网友B:
LG3000mah容量是虚标的信不信。

网友B:
总体就3个方面:电机-桨组合、电调、电池。电机和桨选适配的,电调用有感正弦波RPM闭环控制的,开源的有VESC,闭源有ESC32。电池用燃料电池—常规电池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就3个方面:电机-桨组合、电调、电池。电机和桨选适配的,电调用有感正弦波RPM闭环控制的,开源的有VES ...

旋翼直径一米以上的电直照例说应该飞行能耗低于多旋翼飞行器,但是问题是今天的主流3D电直都是互相比拼3D暴力飞行能力,机身设计太坚固太结实了。

基于主流3D电直改装成长航时飞行,方向如下:
- 机身越轻越好,
     - 一般模友飞800级用600-700级拉长,forza700/雷虎E700/Logo600SE/Triabolo 800
     - 飞600-700级选Logo600SE带710桨
     - 550级选JR E6-550已经够轻
     - 450级选JR Forza450最轻,再拉长到380mm主旋翼
     - 世界记录是把400级拉成800级,飞2小时58分
     - 其他轻量化目前看都会牺牲机身强度、美观、功能

- 搭配电机电调刚刚够最好
      - 700级用40xx最低标号,kontronik 80HV/好盈100A V3额定就够了
      - 550级用30xx最低标号,好盈50A V3或者60A V4
      - 450级用20xx最低标号,好盈50A V3或者60A V4

- 电调选择你说的有感正弦波rpm闭环?
      - 最高档德国Kontronik开100%油门吗?
      - 考虑到直升机旋翼需要电调帮助旋翼恒定转速,开80%油门给电调留有20%空间去稳定转速

- 桨越长,转速越低,越轻越好
      - 有条件自制非对称木桨
      - 有渠道买spinblade 非对称碳纤维桨
      - 有米把直升机主桨和尾桨换成3片桨,可以进一步降低转速
      - 没条件芬记/JR的常规2片碳纤维桨

- 主桨转速
      - 800级800转
      - 700级900转
      - 550级1300转
      - 450级1800转

- 电池实在取决于材料和能力限制
       - 以一般模友水平,能把18650电池组安全焊接好就不错了
       - 燃料电池等高逼格留给高人

看看有没有漏的?

网友:
最简单就是那个550上700桨

网友:
然后换高效率桨,3d桨效率低,你看长航鸡架都是定制的,非常简单,很多东西都去掉了,550加长尾管,用高效率长桨,逆向过来,就是用能买到的最轻最长效率最高的桨配上最轻的鸡架,然后配上效率最高的重量合适的电池加电机

网友:
其实俺脚得吧,要长航时,还是换飞机最靠谱。

3D电直的直板桨就不是为长航时打算的,虽有 air foil 但正反面一样,效率比航时优化的MR桨差远了。在3D电直这个限定条件下,要长航时必然降低转速,必然损失机动性,失去3D能力,于是形成了悖论:用3D机,无3D能力。。。。。

网友C:
然后就一楼提到的细节说一点想法:
*) 非对称桨,只适用于固定螺距(fixed pitch)形式的直机,或螺距变化范围很小的情况下。这类桨从根部到尖端的扭转倾角是连续变化的,在低螺距时会造成根部低螺距而尖端已经负螺距的囧况,能量内耗。
*) 电池。18650的钢壳,还是算了吧。。。。建议抛弃任何10C以上的电池,改用类似 dji inspire 所用的 5C 4.35V单体,相比常见的30C以上的沉重LiPo,有望在同样重量下多容纳20%以上的能量—— 反正只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就一楼提到的细节说一点想法:
*) 非对称桨,只适用于固定螺距(fixed pitch)形式的直机,或螺距变 ...

我承认,像你说的,3D机这个前提是悖论。但是我喜欢3D电直机的外貌和飞行和机械结构。
在这个前提下,有几个问题想进一步跟您讨论:
1. 3D对称桨肯定不是最优,但是比较中庸。比如占民用载人直升机销量过半的轻型robinson R22、R44都是用对称主旋翼(尾旋翼是非对称)而且是50-60年代的技术的8升排量的活塞内燃机,极其落后的机械结构,8升排量转速低而且只有200多马力。当然优点是极其稳定,飞机价格便宜。

回到模型电直,究竟对于12-15度螺距,换非对称主旋翼能提高有多大效率?10%?20%?隐患在哪里,比如升力中心点不固定导致摇摆?或者不能倒着飞。我毕竟还要一个轻型3D + 长航时,不是纯粹长航时。

2. 电池,DJI的电池是低C数的锂聚合物电池吗?你推荐的是这个方案吗?我认可你的观点,一般玩,用市场能买到的最低C数的锂聚合物电池就算了。别折腾自己焊接电池。

只不过较真说,我以为按能量重量比,18650最起码还是比任何锂聚合物电池轻20%。国外那个世界纪录还是用18650做的。

网友D:
楼主的电调设置定速了吧。
去掉定速试试呢?

改一下油门曲线,像早期没有定速功能时的有副翼450那样飞。
我飞450时就感觉到,如果不用定速功能飞的明显久一些,同样的设备只是电调刷了程序设置定速之后,虽然飞起来轻松多了,但是明显不如之前飞的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承认,像你说的,3D机这个前提是悖论。但是我喜欢3D电直机的外貌和飞行和机械结构。
在这个前提下,有 ...

请勿用低倍率笔记本18650跟高C动力LiPo相对比,不是一码事。IT消费18650跟手机LiPo相比;或者电动工具的动力18650与dji 5C动力电,还有点可比性。

当然,如果续航能到2h以上,消费级电池也足以胜任了。即便此时,用当今的4.3v手机LiPo仍然可以飞的更久,它们的能量密度普遍超过200Wh/kg。

根本的根本,是你打算为了长航时付出多大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调设置定速了吧。
去掉定速试试呢?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用最便宜的好盈100A V3电调,开100%油门,飞行时间的确略长于最贵的德国K牌Jive电调开75%油门。只不过出于妥协,而且因为K牌电调有高级同步整流功能(active free-wheeling),因此K牌在低油门比例发热比好盈小很多。因此我放心开75-80%油门。

用好盈的时候,确实开到90-95%油门,当然定速性能非常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体就3个方面:电机-桨组合、电调、电池。电机和桨选适配的,电调用有感正弦波RPM闭环控制的,开源的有VES ...

ESC32无感的,而且也不是正弦波驱动,只不过有闭环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ESC32无感的,而且也不是正弦波驱动,只不过有闭环模式。

的确,但VESC三者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勿用低倍率笔记本18650跟高C动力LiPo相对比,不是一码事。IT消费18650跟手机LiPo相比;或者电动工具的 ...

既然我的飞机基本不超过2C持续用电,峰值不超过8-10C。我愿意付出2000元左右购买原材料,自制电池。本人烙铁最近突飞猛进,保证焊点质量。

基于这个前提,我请教是不是买DJI 5C的电池芯?其实我没听懂,DJI 5C是18650?锂离子?低C数的锂聚合物?

网友:
直机不太熟,但是lz用18650电池组的方式不太好
1.18650理论上能量密度高,但是其容量实际很不靠谱,除非能真正拿到正货。具了解,18650现在能拿到3200的货就很不错了
2.焊点越多内阻越不好估计
3.电池越多,越强调电池的统一性
lz不考虑3d方式玩,可以考虑采用高压方式压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