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 力110 尾巴飞一段有问题了

楼主(2016-01-20):
之前飞好好的。。现在大螺距 尾巴直接跑90度。。是尾电机  不行了吗?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呗,应该是尾电机不行了

网友:
尾电机该换了

网友A:
直接换 SUT 尾马达,啥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 SUT 尾马达,啥都搞定了。

求链接

网友B:
摔过机没有?  检查双桨

网友A:
简单,搜K110马达,就是那个什么鬼蓝色包装。马达上有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过机没有?  检查双桨

都是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搜K110马达,就是那个什么鬼蓝色包装。马达上有印字

淘宝商品:伟力K110V977 MCPX H377华科尔直升机配件强劲锁尾马达尾电机 http://b.mashort.cn/h.RiWp9?sm=4e6a59 (复制整段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可直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搜K110马达,就是那个什么鬼蓝色包装。马达上有印字

这个?

网友:
先检查飞机桨叶有没有变形,飞机震动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搜K110马达,就是那个什么鬼蓝色包装。马达上有印字

然而实际上用起来跟几块钱的720一个鸟样,同样的桨,同样的飞机,寿命竟然还没5块钱的长

网友C:
同楼上,什么专用锁尾电机,和我原来迷你四轴上的一模一样,就买几块钱的72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什么专用锁尾电机,和我原来迷你四轴上的一模一样,就买几块钱的720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刚买了8个720电机,大约5块一个。买了10个716电机,大约2块一个。

网友:
奇怪了,可能不适合高手吧!我新手至从换了SUT的720电机后炸机30次是有的,就是没有坏过.并且我的尾电机是祼露在外面的,就是金属的那种尾电机座.锁尾效果明显比原装的要好很多,反应很快.我用的是48mm的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