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M LITE用win10系统电脑调参

楼主(2016-01-20):
请问我的NAZA M LITE用我的win10系统电脑安装驱动都正常,但是一打开调参软件就一直卡在跳过界面,手动点进去电脑检测不到飞控。
请问问大家,是我的电脑系统问题还是其他呢?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楼主:
没办法!!降级系统为WIN7才搞定。

网友:
我的也这样,win10搞不定..

网友A:
调惨软件不支持win10的,悲哀的用ipad连蓝牙调了。

网友:
能右键选兼容模式吗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A:
调惨软件不支持win10的,悲哀的用ipad连蓝牙调了。

NAZA   LITE能用ipad连蓝牙调参?求教

网友:
在桌面"这台电脑"右键菜单选管理,看设备管理器里面串口项,显示的串口是不是带DJI的. 不是的话需要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具体的禁用驱动强制签名的方法可以百度,有截图配合说明更好理解.win8也是.

禁用后重装驱动就行.

网友:
先给主控上电,然后打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