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接12v电池烧了

楼主(2016-01-20):
请教有无解救办法,
实在不行就只有返厂了(不知道要收我多少钱)
后记: 返修只收了20元(包括修复一接收机天线),加邮费28元,共计48元
后来又测,稳压管两端电压是3.8v, 看来当时我如果3.8v电压没准可以把系统启动起来

网友:
返厂吧,信号强度业余没法测。

网友:
还是返厂放心

网友A:
没有降压直接12伏!那就返厂吧!
单片机估计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降压直接12伏!那就返厂吧!
单片机估计钱了

能发出蜂鸣声,就说明单片机没有挂

网友B:
那是5.2V的稳压管,你接3.3V单片机都没法工作

网友C:
建议返厂,你烧的是接收机还是发射机啊

网友D:
返厂吧,除了有些忙,基本上,很不错,我天9一代,很多年前的恐龙,显示烧了,也只是收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返厂,你烧的是接收机还是发射机啊

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吧,除了有些忙,基本上,很不错,我天9一代,很多年前的恐龙,显示烧了,也只是收20元。

恩,明天先问问

网友:
天地飞就这点不好

网友:
呵呵,我问都没没问,打印一张纸,上面说明坏的情况,联系方式。发货后大概5天左右,就给我电话,说修好。修理20元,邮费7元。我是遥控器和接受机都坏的,两个修好也是收20元。赞

网友E:
建议返厂,另外8楼的建议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5.2V的稳压管,你接3.3V单片机都没法工作

不靠谱喔
锂电池3.7 V,  怎么可能接 5.2v 稳压管  即便单片机用5 v, 升压工作也是后续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返厂,另外8楼的建议可以试试。

试验烧了,他又不负责。

楼主:
刚查过了,
天飞7 用 ATmegaA

Operating Voltages
– 2.7 - 5.5V

8楼果然是胡说八道, 通信芯片一般都是 3.3v, 按照他说的接,非烧不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出蜂鸣声,就说明单片机没有挂

那不一定!烧点某一组io口!蜂鸣器哪一组没烧!照样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烧点某一组io口!蜂鸣器哪一组没烧!照样会叫
是的,烧掉一个 io 口, 整个单片机都要换。
已经返厂了, 看修理的价格,就可以知道烧的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查过了,
天飞7 用 ATmegaA

我错了,对不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烧掉一个 io 口, 整个单片机都要换。
已经返厂了, 看修理的价格,就可以知道烧的情况了

你怎么知道烧了一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错了,对不起啊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烧了一个口

少了 “如果”当然此口还需是不可少的

网友F:
朋友你好!天地飞售后的地址电话能否方便告知下,我也是有个接收不小心线接反烧了,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天地飞售后的地址电话能否方便告知下,我也是有个接收不小心线接反烧了,谢!

本论坛就有
http://bbs.5imx.com/template/default/forum/splist.htm

网友:
天地飞售后很好的,维修基本只收零件钱!小问题还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