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四轴,遥控上的调的数据是什么意思?老鸟请进

楼主(2016-01-20):
自己也组装了许多四轴机器了,但是遥控上的调参都是被动的跟着教程走,我想问问老鸟们,在遥控中舵角设置中的起落架,襟翼,辅助是什么意思?多旋翼为什么要调这些数据?调了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A:
起落架相当于第5通道,很多飞控使用此通道修改飞行模式,至于襟翼啥的就是第6通道,以此类推,多旋翼一般5个就够,多出的通道一般都是云台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