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的桨夹螺丝老是自己松,怎么办?

楼主(2016-01-20):
飞上几块电就得紧一下,怪麻烦的,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
桨夹就不能拧太紧

网友A:
卸下来,在螺丝公丝上缠上些双面胶,然后再拧上去

网友:
抹点螺丝胶就OK了。

楼主:
桨夹螺丝不能拧紧,上到用手拨动大桨有点阻尼即可

网友:
太紧对飞行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来,在螺丝公丝上缠上些双面胶,然后再拧上去

双面胶太厚了吧?

网友:
怎么可能?除非滑牙了。。。

网友B:
最简单就是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螺丝胶.

螺丝胶不是用于金属与金属'之间吗?这个是金属与塑料之间,而且需要经常拆下来换大桨。

网友C:
用大螺丝,然后上螺帽,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螺丝,然后上螺帽,看图

为何你们都用绿色的大桨,感觉不协调啊,是醒目还是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你们都用绿色的大桨,感觉不协调啊,是醒目还是便宜?

买机送的

网友:
大桨不需要经常换吧!螺丝胶是可以用的.不用太多,方便拆装.不过最好是18小时以后再飞.凝固时间短也是不牢的.航模是离不开螺丝胶的,合理使用,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
我也试过滑牙,直接换了浆夹。现在知道螺丝胶可以省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