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池用308DUO充电和放电

楼主(2016-01-20):
精灵3电池用308DUO充电和放电是可行,完全正常充满的。

网友:
怎么连接的?

楼主:
就这样连接,注意正极和负极的正确连接

网友A:
什么模式啊?锂电池4s?

网友:
不错 很有意思

网友:
精灵电池就是普通的高压锂聚合物电池,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被DJI增加了智能芯片控制使用者的使用。其实充电和普通锂电没任何区别!只是需要注意电压要高些而已!花牌就有了高压电池和高压充电器!这种高压电池截止电压是4.35V,不是普通锂电的4.2V!不过用普通锂电冲至4.2V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啊?锂电池4s?

镍氢模式..或者Pb档,但是你这样充电,就算电池出现了和你用该充电器充电无关的故障..大疆也是不会售后的,其实说白了,这么多装备,真心不如就用原厂的来充吧..你电流还是调的5A,原厂P3P的电流却是5.7A...
您的DUO输入电压是多少V?18V??貌似12V也OK的,调电流  电压会根据负载决定

楼主:
输出到电池电压16-18V都可以,电流不要大于7A,我用5A充大约30分钟满,用4A大约40分钟满。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充电器如PL6/8,HY720I,IC4010等中高档充电器应该可以的,甚至用来充悟的电池也不成问题。

楼主:
玩模型的魔友或多或少都有充电器,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所以物尽其用吧。

充电到17.5V

充电到17.5V

放电到15.2V

放电到15.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到电池电压16-18V都可以,电流不要大于7A,我用5A充大约30分钟满,用4A大约40分钟满。这只是 ...

12V一样可以充的...我试过用B6PRO充电器,Pb档...

楼主:
能用就好

网友:
我只是试试...就没再用啦.......一直用原装的充电器又方便又不占地方,即便电池保修期坏了还能换新,多好

网友:
放心好了  电池保修期之内都是不会坏的。过了保修期  那就更可以随便操了

网友(2016-03-26):
为什么你显示0.00V/CELL啊,我现在设的PB  8S,END V是2.19V/CELL    停充电流10%  这样充出来大概4.32~4.33一节

默认的2.40V/CELL太高了吧

网友B:
没什么特别的,原厂的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吧了,你电压对,电流够,拿一个蓄电池也能充。

网友:
充电电路是在电池里面,就像现在有电动自行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别的,原厂的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吧了,你电压对,电流够,拿一个蓄电池也能充。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