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26级直升机发动机给船用行吗

楼主(2016-01-20):
我看和船用的固定孔一样,但不知道性能上有没有区别。水冷可以后改一下

网友:
不好说,水中阻力大,需要发动机是中低转速,高扭矩,直升机在空气中发动机相比船来说需要高转速,适当的扭矩。得看你的发动机转速和扭矩适不适合在水中运行了。

网友A:
没问题,其实发动机是一样的,只是船用的把散热片车掉了,换成了水冷。
直升机用和船用的分气定时角度不同,直升机要求的是稳定和线性,船追求的是极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其实发动机是一样的,只是船用的把散热片车掉了,换成了水冷。
直升机用和船用的分气定时角度 ...

就等您这句话呢!因为手里有个直升机发动机不想浪费,如果不车散热片,缠铜管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其实发动机是一样的,只是船用的把散热片车掉了,换成了水冷。
直升机用和船用的分气定时角度 ...

分气定时角度是哪里,换化油器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等您这句话呢!因为手里有个直升机发动机不想浪费,如果不车散热片,缠铜管行吗

肯定不行,要车的,不过你车的时候可以留几毫米散热片,这样加上水罩后水冷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气定时角度是哪里,换化油器就可以吗?

就是每个进排气的位置从开到关曲轴对应旋转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要车的,不过你车的时候可以留几毫米散热片,这样加上水罩后水冷效果会比较好。

谢谢,那装了直升机发动机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每个进排气的位置从开到关曲轴对应旋转的角度。

小松有卖船用的缸筒活塞 换到直升机发动机上可以吗 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松有卖船用的缸筒活塞 换到直升机发动机上可以吗 应该是通用的吧

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换的。

国内汽油船比赛有什么排量限制吗?虽然是娱乐,但也想靠近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汽油船比赛有什么排量限制吗?虽然是娱乐,但也想靠近赛制

国内成人锦标赛汽油V只有V35一个级别,由于成本和场地的因素基本都用V27级别的船比赛。汽油O没特别留意过,我看到的都是O27的船。
各地的公开赛有明确的规定V27和V35有圈数加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成人锦标赛汽油V只有V35一个级别,由于成本和场地的因素基本都用V27级别的船比赛。汽油O没特别留意过 ...

是27级吗?没看到有卖27级的机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7级吗?没看到有卖27级的机器啊…

只要不超过27cc就可以了,26cc一样比赛。
现在国产的虎王就是27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超过27cc就可以了,26cc一样比赛。
现在国产的虎王就是27cc的。

好的谢谢,那我就换个26水冷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