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小四轴 不沉水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如题 400g左右的小四轴  250轴距

能否给四轴装4个  泡沫球(网上有卖 很轻 泡沫材质易加工)  四个角上都装

浮力够的话  可以水上简易起降吧  落水了也不会沉下去

经简单浮力计算  只要球直径6-7cm即可 支撑四轴的重量

是否可行?

网友:
自己试试就行了啊,又没人这样玩过,试好了公布结果。

网友:
类似直机的训练架那样的加四个浮标,可以试试哦

网友:
挂两矿泉水空瓶

网友A: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是,飞机在水面摇晃,会不会把飞控晃傻掉呢.....这个需要实践证明

网友:
加浮球要承载大概300g的机重,应该蛮大颗的,对飞行稳定应该会有影响.
加船型浮筒细长应该比较好.

网友:
正确,用可口可乐生产的矿泉水瓶壁薄重量轻。

网友:
一定可以。
不过小四轴水上起降就没意义了,万一坠机掉水里防沉倒是可以

网友:
做一下防水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是,飞机在水面摇晃,会不会把飞控晃傻掉呢.....这个需要实践证明

水上降落,然后熄火啊。不熄火估计真的会晃晕

楼主:
主要为了 “万一坠机掉水里防沉"目的的话  小四轴 一旦落水就会直接下沉

有防沉的好办法吗 穿越湖面的时候

网友:
那么电调飞控接收机都要防水吧?可用同等重量压在你那几个球上放水里试试,可乐瓶可以,就是飞行阻力大点,还有就是EPO、EPS之类做成水机水鞋那样,不过水机水鞋也挺大的哦
最简单的就是在顶端粘一个带线的球,落水化开明示坠机地点,你下去捞就是。

网友:
论坛上有用矿泉水瓶安在450上用的,飞控安装在容器中做了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