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7的单向轴承,这里人多

楼主(2016-01-21):
年前拆检X7,发现单向轴承貌似有问题了。想更换。
搜泰世店,发现无单独的单向轴承出售,组合卖要几百米。请大神指点下,哪能购买到单独的X7单向轴承?或者尺寸适合的进口轴承?最好给型号尺寸等关键词?
谢谢,祝大伙爽飞不炸鸡

网友A:
FE423Z
声明:没飞过泰式,买错不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423Z
声明:没飞过泰式,买错不怪我。。。

不论对错,感谢前辈先!

网友B:
找铁汉买TSA的单项轴承,和X7一样的。比X7更粗壮,我以前用的就是TSA的单项飞X7,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铁汉买TSA的单项轴承,和X7一样的。比X7更粗壮,我以前用的就是TSA的单项飞X7,很好

感谢,感谢。我找铁汉问问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铁汉买TSA的单项轴承,和X7一样的。比X7更粗壮,我以前用的就是TSA的单项飞X7,很好

丁大师,搜了圈TSA,貌似该机大大 陆快绝种啦,没找到配件啊。记得之前铁汉在出过TSA700。铁汉店铺我找不到了,有关键词不?

网友C:
楔块式单向离合器,型号好像是fe423z,问一下卖家内外直径参数吧,淘宝没几家卖,价格不便宜,砍砍吧,泰世,亚拓都是这个规格的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楔块式单向离合器,型号好像是fe423z,问一下卖家内外直径参数吧,淘宝没几家卖,价格不便宜,砍砍吧,泰世 ...

谢谢,再请教下:单向轴承内的锲块用手播可以晃动,但是单向功能是正常的。这算是好的还是要换?
之前没注意到这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单向轴承内的锲块用手播可以晃动,但是单向功能是正常的。这算是好的还是要换?
之前没 ...

是的,不是像滚针单向是固定死的。这个可以移动的幅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是像滚针单向是固定死的。这个可以移动的幅度很大

哦哦,谢谢哈。

网友E:
单向轴承自己拆下来量尺寸规格,然后去TB专业轴承店里选。我的亚拓500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向轴承自己拆下来量尺寸规格,然后去TB专业轴承店里选。我的亚拓500就是这么干的。

我年后打算把小鸡单项也统一换成进口轴承,之前飞坏过450的单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丁大师,搜了圈TSA,貌似该机大大 陆快绝种啦,没找到配件啊。记得之前铁汉在出过TSA700 ...

你直接QQ或者店铺找他就行了。 400块一颗,淘宝上那些几十块钱的都是垃圾,别买。 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QQ或者店铺找他就行了。 400块一颗,淘宝上那些几十块钱的都是垃圾,别买。 我试过!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