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1/10的无刷沙漠卡回来。发现低速非常难以控制啊。为什么呢?

楼主(2016-01-21):
我的的车车用的是3660 KV3800电机。好盈120A电调。高速没得说,但是在家里想慢慢玩低速缺非常差劲。一下就串出去了撞墙!要么抖抖抖不动。我去啊。。。请问高人,有办法改善低速控制的节奏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无刷 有感  或者是换回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 有感  或者是换回有刷

请问 能否推荐一款无刷有感电机的型号呢?最好能和3660尺寸相同。这样更换我方便些。谢谢朋友的回复。另外如果换成无刷有感电机的话,我原来的电调和遥控器需要更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能否推荐一款无刷有感电机的型号呢?最好能和3660尺寸相同。这样更换我方便些。谢谢朋友的回复。另 ...

电调肯定要换,

网友B:
对了,你控有没有油门行程调节?调低一点呗,不过1:10的车,需要较高的扭矩起动。基本上起动后,电机的功率已经高到一定程度,起动后车身静止的惯性消除后,速度马上就上去了。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热情回复的朋友们!谢谢啦!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控有没有油门行程调节?调低一点呗,不过1:10的车,需要较高的扭矩起动。基本上起动后,电机 ...

谢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