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7e刷Galee固件后,怎么设置apm6种飞行模式??菜鸟等老鸟帮忙回答!谢谢

楼主(2016-01-21):
关于华科尔D7e刷Galee固件后,怎么设置apm6种飞行模式??菜鸟等老鸟帮忙回答!谢谢

楼主:
我的接受是6通的!

网友A:
必须加上三段开关才可以的,另外我记得G的固件设不了六档的,刷别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上三段开关才可以的,另外我记得G的固件设不了六档的,刷别的才可以

我加了3当开关,我APM连上后,做遥控器校准的时候,7通8通道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