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电机供电的汽油机熄火开关安装

楼主(2016-01-21):
  油机没装熄火开关,只能关风门熄火,在网上和论坛找了都没有相关信息,玩油机的人太少了,高手也懒得写这些东西。最后找发动机厂商和自己摸索出以下成果。
现有磁电机供电的汽油航模发动机,磁电机分出来两根线,一根红线一根黑线(下图红圈部分)。红线是连接高压包,将电压升高后,输出到火花塞。
另一根黑线为搭铁线(下图红色箭头位置),意思是假如发动机正常工作时,将此黑线与发动机缸体(磁电机与缸体是连接的,相当是负极,电位为0)接触,则发动机熄火。
怎么设计熄火开关:用一束双股的导线,一端安装开关,另一段的2股线一头接黑色插头,另一头接磁电机与缸体连接处。这样就相当于搭铁线与缸体之间设计了一个开关,开关接通则搭铁熄火。

楼主:
另请教下,使用磁电机供电的油机如何使用电子开关啊,淘宝上的遥控电子开关都是需要供电的,使用CDI点火的油机可以使用。

网友:
车用和船用磁电机上有熄火开关线,电子熄火开关接个继电器就能控制了
一般飞机都用CDI点火的,CDI电源线作为熄火开关控制就行

网友A:
楼主验证过了吗?
没玩过这个,但是感觉应当是将红线接地才能熄火吧?黑线应当是始终接地的。
磁电机发出来的电通过红黑两根线路送到升压点火装置,同时黑色的地线与机体是接通的,这样保证机体与黑色线处于同电位,这样有利于点火器对发动机点火时,点火头始终处于高电位,提高点火成功率。若工作时黑线不接地,那么点火时两电极之间的电位差会很小或者很不稳定,造成点火困难。

当需要熄火时,红色线接地就相当于磁电机发出来的电直接对地放掉,不能给升压装置提供电能而使其无法工作,达到发动机熄火的目的。
红色线直接接地可能对磁电机造成危害,所以可考虑串入个电阻,大小需试验。

以上只是假想,未经试验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验证过了吗?
没玩过这个,但是感觉应当是将红线接地才能熄火吧?黑线应当是始终接地的。
磁电机发出 ...

验证过了。我用的小松26,小松62,小松80的,整个研究过了,黑色线是搭铁线,不是负极。缸体默认的负极。做个开关相当于短路开关。我的DLA106是CDI点火的,我在电源上设的断路开关。只是我想换个电子开关。

网友B:
同意5楼意见,黑线搭铁熄火,好像不是这么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意见,黑线搭铁熄火,好像不是这么会事。

我咨询过发动机厂商的。同时研究了我小松62和小松80开关设置,因为我的小松62和小松80买的是成品无人机,我给拆了研究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发动机厂商的。同时研究了我小松62和小松80开关设置,因为我的小松62和小松80买的是成品无人机, ...

原来是这样,不懂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不懂乱说了。

没事,相互多探讨探讨。本来玩汽油机的人就少啊。甲醇机的人倒是挺过。

网友C:
你是船用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船用发动机?

我的都是航模发动机啊,有3台华泰26CC的发动机,做训练机用。可以用于船模,也可以用航模。这是华泰发动机厂的淘宝店,有问必答,发动机耐操。怎么操都不坏哈哈!https://huashengtaishan.tmall.co ... umber_id=2096710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