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子开关如何用于磁电机供电的油机?

楼主(2016-01-21):
使用磁电机供电的油机如何使用电子开关啊,淘宝上的遥控电子开关都是需要供电的,使用CDI点火的油机可以使用。

网友A:
接收机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问的是:如何遥控关机吧?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如何遥控关机吧?

呵呵,就是呢

网友:
高压包应该有根线  搭铁就就会关车了

网友C:
高压包应该有根线 搭铁就能关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应该有根线 搭铁就能关车

不怕高压窜火吗?

网友:
最简单的,用舵机推动开关,开关是常开(开路)的,舵机舵角推一下,开关接通,磁电机输出接地,发动机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