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 5V 图传 12V 让我如何是好啊!

楼主(2016-01-21):
山狗一直用着挺好,但是没有AV输出线 从网上看 都卖10几块,太贵没有必要。不用的数据线一堆加一堆决定自己做。
duang  duang  duang 自己制作了一根 山狗的 AV 输出线 已经测试可以使用,但是 不知道干扰不干扰!

这个是 不给山狗供电 只输出 AV

这个是 不给山狗供电 只输出 AV

只输出 视频信号

只输出 视频信号

可以输出AVI,也可以给山狗充电

可以输出AVI,也可以给山狗充电

请叫我活雷锋

请叫我活雷锋

网友:
我的山狗AV线也是自己做的,费了三个数据线头,四针的不管用,只有五针的管用,第一脚是正 第二脚是电脑 第三脚是音频 AV信号就在第四个脚上 第五脚是负

网友A:
我买了一个线,然后根据买的线pin定义 自己又焊了好几个,20个头子  网上才卖5块钱,还包邮  我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线,然后根据买的线pin定义 自己又焊了好几个,20个头子  网上才卖5块钱,还包邮  我也是醉了

给个关键词 呗

网友C:
好多市面上的手机数据线都不能用,它没有信号线接出的,只有四根,要找特别的,五根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关键词 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市面上的手机数据线都不能用,它没有信号线接出的,只有四根,要找特别的,五根线的

只要是数据线就可以!把插头的皮扒掉!跟扒衣服一样!明白?

网友(2016-09-01):
引用 楼主:
只要是数据线就可以!把插头的皮扒掉!跟扒衣服一样!明白?

AV信号线是数据线里面的哪根?

网友:
一边图传可以一边录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