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21):
通电,舵机全部往下拉,遥控没反应!电脑设置是这样的,螺旋没有反应!

网友:
K8是否全新的?

网友A:
要先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对频的

怎么对屏?

网友B:
需配对,也就是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配对,也就是绑定

怎么绑定,具体点,新手啥也不懂,没飞主齿就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绑定,具体点,新手啥也不懂,没飞主齿就扫了

新手啥也不懂的话建议先入个小鸡吧,要么找老手手把手教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绑定,具体点,新手啥也不懂,没飞主齿就扫了

好么,真是不知者无谓,我玩了3个月小鸡才上的450,没人教,自己瞎琢磨的,多搜搜教材吧。。
安全第一啊,电调 电机连线在没有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千万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