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电池和桨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6-01-21):
小弟的四轴450 2216 800KV电机 不带电池大概1280g  大家根据参数图给点意见用4S 1038桨好呢 还是3S 1147桨好呢?谢谢哈

楼主:
3S 5200 400g  4S 5200 532g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4s好  3s动力有些小 我就是飓风2216 900kv   480轴距全重1800g  留空时间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好  3s动力有些小 我就是飓风2216 900kv   480轴距全重1800g  留空时间不理想

谢谢提供参考哈我看精灵也是4S  9045桨的 重量1300+ 续航时间也有15+分钟

楼主:
4S 配1038吗?

楼主:
能飞多久啊兄弟

网友:
2216 800kv 4s5000 atg1047 daya550 superx g-3d 全重2200+,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你的kv值比一般不是很常规,10寸和11寸都行
一般情况下用高压大疆确实会更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