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索尼A7R怎样实现遥控拍照

楼主(2016-01-21):
各位老师,索尼A7R怎样实现遥控拍照,有用过的老师或懂技术的老师们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A:
A7R 可以用红外遥控实现拍照触发,或者USB线控实现对焦、拍照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7R 可以用红外遥控实现拍照触发,或者USB线控实现对焦、拍照触发。

谢谢啦,能给提供个具体的品牌或名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能给提供个具体的品牌或名称吗?

我们用的是徐州飞梦航电生产的,做遥控器的那家工厂。

不知 taobao 上面有没有卖的。或者直接在网上搜一下他们的电话,看看是否有零售的吧。

网友B:
A7是红外线触发的, TAOBAO上很便宜,100-50元都有,可以留下你 的QQ,我有一个便宜卖

网友:
我有一个5R用的红外遥控模块,不知A7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7是红外线触发的, TAOBAO上很便宜,100-50元都有,可以留下你 的QQ,我有一个便宜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