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今天有个电路被烧了,帮忙看下谢谢大家

楼主(2016-01-21):
红圈的位置是烧坏了的,请问可以只换这个零件吗,或者不能的话谁有977的电路收一个

网友:
高电压? 估计需要换吧

网友A:
自己动手能换不?

网友B:
应该只是这个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是47μF(476)的钽电容,X宝上几块钱一个,换的时候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是这个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是47μF(476)的钽电容,X宝上几块钱一个,换的时候注意正负极。

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自己应该弄不好的

楼主:
977真的很烂贱。。。我把烧坏的电容直接取了居然还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