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可以休吗谢谢大家

楼主(2016-01-21):
今天把三节1s电池串联起,然后给飞机通电,刚刚插上图片红圈位置就烧了,大家看下这个可以买到吗,实在不行就收一个977的接收器!!

网友A:
烧的件是个电容。把它取消了上电看看还能用吗?要是不能用就是给IC电管也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件是个电容。把它取消了上电看看还能用吗?要是不能用就是给IC电管也烧掉了。

嗯,我没有取烧坏的下来,然后通电式了,飞机要自检,然后电机就直接转了,遥控器没有反映的

网友:
可以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件是个电容。把它取消了上电看看还能用吗?要是不能用就是给IC电管也烧掉了。

我把电容直接取了,然后插电居然可以飞,不过有时感觉不是很稳定,

网友B:
修肯定是可以修的了 要有一定的硬件基础才行 换一个耐压够容量尽量大 大小能够焊上的钽电容换上即可 要注意电容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肯定是可以修的了 要有一定的硬件基础才行 换一个耐压够容量尽量大 大小能够焊上的钽电容换上即可 要注意 ...

我直接取了,没有安装其他的,飞是可以飞,就是升级舵抖。然后最多飞三分钟就断电,然后重新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取了,没有安装其他的,飞是可以飞,就是升级舵抖。然后最多飞三分钟就断电,然后重新自检

这个应该是个电源的输入或者输出电容 没有的话会导致电压不稳定 你说的这种现象很正常 找一个合适的电容换上吧 没有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电容,在里面是起到滤波和补偿电压。换上个就好了。

网友:
要注意+-极。装反了电容会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