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怎样实现10通道遥控

楼主(2016-01-21):
    用T8FG四年了,三接收,都是四轴,目前一台接零度X4的接收机是TFR8SB,八个通道全部用完了,S.BUS模式,5和6通道是飞控的模式转换,7通道是云台控制,8通道是起落架收放。最近准备升级设备,一是增加相机控制,需要一个开关通道;二是增加一个投放控制,也是一个开关通道。这样,最少需要10个通道了。请教大家一个,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是增加一个TFR8接收,使用两个接收机还是不需要增加设备即可实现?谢谢

网友:
据说可以S.BUS输出前面几个通道,然后接收机其他的输出可以延续分开输出,但是我不会设置,,我知道最简单的办法是用S.BUS解码器,并联到S.BUS线上,然后输出后面几个通道

网友:
tfr8接收机可以通过设定实现两个接收机并用14通道  你去查一下说明书就晓得了

网友A:
你把TFR8SB的1、2通道短接,38通道就对应控上的914通道了。

网友A:
3、4、5、6、7、8对应
9、10、11、12、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5、6、7、8对应
9、10、11、12、13、14

你的意思是说不用增加接收机,只需要短接1和2通的信号线就行了?这个方法好象是用两个接收机时,这样设置的

网友B:
搜  wangyu1204 的帖子,N年前说过,我也用了N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  wangyu1204 的帖子,N年前说过,我也用了N年了。

请问6208也可以这样扩展到14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6208也可以这样扩展到14通么?

原厂接收我用 R6303SB,没问题,但需要按说明书设置。6208太老了,当年这是副厂TFR8SB反超原厂的一个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wangyu1204 的帖子,N年前说过,我也用了N年了。

     你这样用过,正好请教你,因为王禹帖子的重点不是扩展14通,所以说得不细。我也这样短接过1.2通,但是短接后,通道1-6是保留的原有定义,7.8通不见了,没法用了。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用过,正好请教你,因为王禹帖子的重点不是扩展14通,所以说得不细。我也这样短接过1.2通,但 ...

No。 5楼说的是实际情况,至少在我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5楼说的是实际情况,至少在我这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7.8通本来是按在飞控上的,不是接接收机的,这样7.8通就成了空闲通道

楼主:
明白了,7.8通接飞控,或者接接收机的9.10,其他通道依次后移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也不需要短接了,7.8两个通道可以直接接两个开关通道,就是八个比例通,两个开关通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