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Y6 ,4S电池换成6S电池,需要重新校准油门不?

楼主(2016-01-21):
如题,一直用的4S电池,打算借朋友的6S电池试试续航变化。换成6S电池,需要重新校准油门不?

网友A:
可以不用,只是电压有变化而已,跟电调的油门起始位没啥关系
倒是多做校准总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只是电压有变化而已,跟电调的油门起始位没啥关系
倒是多做校准总没错

试过?
地面站里要不要重新设置?

网友B:
不怕烧电机吗? 4s电机上6s电 , 电机肯定超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烧电机吗? 4s电机上6s电 , 电机肯定超转了

不狂虐电机是没事的,已经做过实验,还挺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
地面站里要不要重新设置?

固件没变,遥控器没变,加速度计没变,就是电压变了,你说要改啥?
如果电机功率小了就要悠着点上6s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烧电机吗? 4s电机上6s电 , 电机肯定超转了

DYS 4215 650KV电机,看说明书说是支持6S的,不过一直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没变,遥控器没变,加速度计没变,就是电压变了,你说要改啥?
如果电机功率小了就要悠着点上6s的后 ...

我就是觉得不用改啥,除了要改地面站里的电池容量。
DYS 4215 650KV电机,看说明书说是支持6S的,不过一直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不用改啥,除了要改地面站里的电池容量。
DYS 4215 650KV电机,看说明书说是支持6S的,不过一 ...

支持6s 桨也应用小桨吧 , 难道6s还可以用15寸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不用改啥,除了要改地面站里的电池容量。
DYS 4215 650KV电机,看说明书说是支持6S的,不过一 ...

650kv偏高了不过也没啥事,可以用就是了,能省电,而且大风条件下相对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6s 桨也应用小桨吧 , 难道6s还可以用15寸桨!!

对这个不精
通请教一下,Y6,整机不算电池2300G左右,DYS4215 650KV电机,上4S5000MAH和上6S 10000MAH时,在追求长续航时间的情况下,分别什么浆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kv偏高了不过也没啥事,可以用就是了,能省电,而且大风条件下相对会好些

不是说浆越大越不抗风?

网友C:
6s上10寸或11寸目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上10寸或11寸目测不错

上这么小的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浆越大越不抗风?

姑且可以把桨的转速造成的向下推力想象成刷新频率桨效率是指推力和耗电量的比
大桨推力大,kv低,转速低,峰值转速也低,耗电量低,扭力大,反扭也大,所以桨效率高,但是转速低直接导致了其刷新频率低,这样也就导致在风大或者乱风时候颠簸程度大。小桨刚好相反
仔细想想也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姑且可以把桨的转速造成的向下推力想象成刷新频率桨效率是指推力和耗电量的比
大桨推力大,kv低,转速低 ...

但是如果上小浆,扰动肯定低了,但是低KV的电机是否就白用了?低KV就是为了大浆来提高续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上小浆,扰动肯定低了,但是低KV的电机是否就白用了?低KV就是为了大浆来提高续航

不一定要上小桨啊
用4s时所对应的最低kv,上此时对应的最大的桨,直接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上小桨啊
用4s时所对应的最低kv,上此时对应的最大的桨,直接上6s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不知道应该对应多大的浆

网友A:
你的650kv最大就是12寸,这个kv真心很尴尬,我的690
其实直接6s也没问题,对于飞机悬停来说6s和4s的转速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6s转速增加速度比4s快很多,也意味着你的离地油门很低,别没事干往死里推就没事

网友D:
上过6S,什么都没换直接飞,感觉就是很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650kv最大就是12寸,这个kv真心很尴尬,我的690
其实直接6s也没问题,对于飞机悬停来说6s和4s的转速是 ...

是啊,买了才发现很尴尬的KV。将就用呗。那就用12寸的浆试试。谢谢回复。
你的是690KV?也用12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过6S,什么都没换直接飞,感觉就是很够力...

赞,等天气热点的时候试试

网友B:
按4215数据 , 4s转6s 电调得40a以上 , 耗电也增了达一倍 , 须说你不一定全速 , 但有一定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4215数据 , 4s转6s 电调得40a以上 , 耗电也增了达一倍 , 须说你不一定全速 , 但有一定风险

电调是蜘蛛50A的,应该抗的住。
但是按这个表,电流都翻倍了,那效率还变低了
反正这些都是纸面东西,实测了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蜘蛛50A的,应该抗的住。
但是按这个表,电流都翻倍了,那效率还变低了
反正这些都是纸面东西, ...

电压拉高电流自然低,50a可能都大了别怕,这事我都干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拉高电流自然低,50a可能都大了别怕,这事我都干过了

这是神马理论 ? 你试把一个12v 灯泡接24v电压看看 , 不烧掉才怪 . 这个情况在电机也相同 , 但不会即时挂掉 , 超转 发热 , 最终也挂掉.

你的理论 , 在设计相同功率 ,不同电压, 电流下才正确 , 如一个300w电机 , 工作电压12v 电流 25a , 若工作电压是24v 电流就减小至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神马理论 ? 你试把一个12v 灯泡接24v电压看看 , 不烧掉才怪 . 这个情况在电机也相同 , 但不会即时挂 ...

你的假设是超压。
我们说的是同一款电机,电压也支持6S,所以不存在超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拉高电流自然低,50a可能都大了别怕,这事我都干过了

有没有帖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神马理论 ? 你试把一个12v 灯泡接24v电压看看 , 不烧掉才怪 . 这个情况在电机也相同 , 但不会即时挂 ...

对,我就是这么设计的,也算过,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带入一个线损量,电流比理论实际的一半电流要大。实测电流比这个又大一些,但总比低电流时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神马理论 ? 你试把一个12v 灯泡接24v电压看看 , 不烧掉才怪 . 这个情况在电机也相同 , 但不会即时挂 ...

上高电压的前提是电调电压允许,这是常识。电调上只能上4s却拿个6s确实就是找抽。
飞机悬停时的转速一定不会变,那么功率也是一样的,电压上去了电流肯定就会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买了才发现很尴尬的KV。将就用呗。那就用12寸的浆试试。谢谢回复。
你的是690KV?也用12寸桨?

这个kv没用过高电压,倒是480kv的时候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