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第一次装机,第一架固定翼,装kt版还是塞斯纳? 已在模拟器上练了几个月

楼主(2016-01-21):
求助! 新手第一次装机,第一架固定翼,装kt版还是塞斯纳?
已在模拟器上练了几个月
想买这些东西,还缺什么吗?

新西达A2217外转子无刷电机KV950
GWS1047RS
螺旋桨 4
新西达30A无刷电子调速器
辉盛SG90舵机
天地飞WFT-07七通道遥控设备
花牌3S电池 2200MAH 20C
环球飞塞斯纳182空机

网友A:
冲浪者好些。。。塞斯纳  前拉机,前三点,容易断桨叶。。。KT板机 有点灵活,   所以还是冲浪者。。。

网友:
塞斯纳入门是最好的。起降,航线一起就练了。入门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航线概念很重要。当然kT很好飞,炸机成本低是优点但我个人认为并不太适合入魔,新手玩kT容易乱飞,把手上的操控感和飞行感觉越飞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好些。。。塞斯纳  前拉机,前三点,容易断桨叶。。。KT板机 有点灵活,   所以还是冲浪者。。。

这玩意儿我需要买不?

网友A:
哥们,我没有用过那个木头,,那个好像是为了用大桨用的,,我冲浪者 2212  2200KV,6寸桨叶。。。很好飞。。。没有要那个木片。。。塞斯纳 有右拉角,下拉角度,新手不一定搞得来,我入魔就是塞斯纳,差点炸到退魔,飞一次 炸一根桨叶。。。

网友:
说实话,纸飞机就好,想玩冲浪者或者塞斯纳也行,炸鸡成本高罢了

网友:
建议2个选择,,,,冲浪者  先练好航线,,和起飞降落,。。。在  上F3P 的EPP机子 杠杠滴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没有用过那个木头,,那个好像是为了用大桨用的,,我冲浪者 2212  2200KV,6寸桨叶。。。很好飞。 ...

哥们儿,你玩冲浪者上不上FPV?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玩半年,无人教,塞斯纳怎么飞不上天,一玩kt苏27根本停不下来,建议kt

网友:
我是新人,飞机已做好了一直没有机会试飞·····期待中······做的是巡航者双机头的,用KV1400  8060的···飞不飞得起来啊·····高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玩半年,无人教,塞斯纳怎么飞不上天,一玩kt苏27根本停不下来,建议kt

哥们儿你kt苏27啥配置?

网友:
KT板机如果不是练F3P,那的确不是个好选择。
尤其是如果以后想上大型机,涵道甚至涡喷的话还是从塞斯纳或者冲浪者开始练航线和起降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玩冲浪者上不上FPV?

只喜欢涵道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kt苏27啥配置?

xxd2212   1400kv  配8060桨,xxd30a电调,1300豪安3s电。新人超易上手配置

网友C:
冲浪者,没说的,千万别用XXD的电调,电机用KV2200,配六寸桨,舵机用银燕的。记住,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

网友:
既然选择了就开装吧。把飞机装“规矩”了才是之后能不能飞、好不好飞的基础。祝你成功

网友:
还有:把你的电调换成40A(还是这个品牌)或换个好一点吧。

网友:
想学全面一点的话就塞斯纳,可以练习航线,起飞,降落。电调建议用40A,你这个配置电调有点不够!!X8不是说不行,也很好飞,不过练不了起飞和降落。想耐炸点的话,建议用6楼的飞机,耐炸!!

网友:
建议飞正牌的“好小子”,这是一款最适合新手第一次飞的飞机,没有之一。不管是什么飞机,首飞必须在老鸟的指导下装机、调试,装机不正,调试不到位,直接炸机,所以必须由老鸟带。装机科目,是以后你飞行生涯里的重中之重,不能有丝毫误差。
由于“好小子”是EPP材料,在场外急修非常方便,用牙签插入破损处做加强,502几秒钟既可修复。
在飞真机前,必须要练好模拟器,注意是练好,不是练过。选模拟器里菜单上的“塞斯纳”练习,做到10个降落全部要稳稳得降落在跑道中央,且8次不能有丝毫的跳,这样你才可以上真机,悟性好的练5个小时,就可以做到。

网友D:
冲浪者怎么练降落啊,起落架都没有。。完全瞎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怎么练降落啊,起落架都没有。。完全瞎降啊

已经下手冲浪者  观察了一下觉得可以加起落架  谢谢关心

网友:
冲浪者不需要起落架,手抛,用肚子迫降,看见底下那块透明塑料了吗

网友:
我推荐还是冲浪者~~,我就是1.4M翼展的冲浪者入门的,感觉很爽,也没必要加高电机坐,但是可以换一换配置~~
配置如下:
富斯I6,冲浪者空机,银燕9g4个,朗宇2212-2450,好盈40a,  6035快速桨,
第一次飞的时候,一个飞上千起落的F3A大哥帮我调飞机,调好了来一句,卧槽,飞机挺快啊!!
留空时间还是蛮长的,可快可慢。

配置给楼主参考,我也是新手,没飞几天,长期在南京这边,住在胜太路,希望有附近玩儿固定翼或者电滑的美国手老鸟大哥带我飞,这周末已经约了机友去飞~~

有一起玩儿的大哥给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