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电机的问题?标题就不整长的啦。。。。。

楼主(2016-01-21):
准备入手大疆的电机,一直感觉电机多轴的电机转向,是在飞控板里面设置的,怎么我看大疆的E800还分正反转,其他型号的有没有区分,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求指点

(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如果是四轴,买两正两反,六轴,三正三反,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四轴,买两正两反,六轴,三正三反,以此类推

这个选择我是知道的,正反个一对,我的问题是,怎么还会区分电机的正反呢?我看X宝上面的电池,都没有区分的啊,就这一款是区分了的,这里面是有什么门道吗?
另外,区分了正反的电机,电调的选择有区分吗?还有飞控版等等

网友:
lz要多潜水
飞控可能具备正反设置功能
但是电调和电机的正反由线序控制即可。正反转无非就是锁桨夹的正反牙的区别,别想太多

不过个人观点,lz被某疆广告毒害不浅

网友:
一般的飞机电调是不支持正反转的·····所以飞控里也是没法设置电机正反转的
大酱的正反电机时因为上面有自紧螺纹

网友:
见图,飞控Pixha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