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问题

楼主(2016-01-22):
2212 1400kv 30A电调 7050浆 动力行么

网友A:
给你几个方案都比较好:
1:  2216 1250kv 40A   9060  3S 2200  2P
2:2212 1400kv 30A电调 7050浆   3S 2200  2P
3:  2216 1250kv 40A   8060(或者7寸3叶桨)  3S5200

网友B:
楼上的配置不错  我也要装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几个方案都比较好:
1:  2216 1250kv 40A   9060  3S 2200  2P
2:2212 1400kv 30A电调 7050浆   3S  ...

方案不错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几个方案都比较好:
1:  2216 1250kv 40A   9060  3S 2200  2P
2:2212 1400kv 30A电调 7050浆   3S  ...

网友C:
用功2212 KV2450,2216 KV2400的电机,6寸桨,30A电调,不用加高电机座,3S 3000MAH电池飞20多分钟,温柔飞能飞半个小时,个人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功2212 KV2450,2216 KV2400的电机,6寸桨,30A电调,不用加高电机座,3S 3000MAH电池飞20多分钟,温柔飞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几个方案都比较好:
1:  2216 1250kv 40A   9060  3S 2200  2P
2:2212 1400kv 30A电调 7050浆   3S  ...

2216 1250 9060和8060飞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2212(1250kv+9*6) / 2216(1400kv+8*4)      40a電調  3300mah FPV30分鐘 35油門...
F2/APM飛控+RLINK433+D10

网友D:
我是2212KV1400加高电机座8040得螺旋桨。加高电机座可以上9寸得浆。

网友:
要用冲浪者当载机必须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2212KV1400加高电机座8040得螺旋桨。加高电机座可以上9寸得浆。

你的动力 上8寸浆 电机不热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动力 上8寸浆 电机不热么

xxd2212kv1400本来就用8寸螺旋桨啊。电机全油门热。但还可以接受。

网友E:
这个配置可以,我就是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可以,我就是这个配置

那你是裸飞 还是fpv设备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裸飞 还是fpv设备全上

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