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ade 130x尾巴抖的探讨

楼主(2016-01-22):
我有这130x的飞机,相信玩小鸡的人有20%
的人有吧,就是尾巴抖,我调低锁尾感度了还不行,尾桨配平了也不行,有的模友说无视它,可能我有强迫症吧,我无法无视它,飞的时候只要抖,我就无法飞下去了,华家的v120我也有,可也没有抖的这么严重,我只是改了金属a齿,尾传动轴刚换的新的,又没炸鸡,从这方面讲,130x不是个好飞机,好飞机尾巴会抖吗?飞小鸡快三年了,这130x的尾巴我真的无解了。

网友:
原厂尾舵?

楼主:
是的,是原厂的尾舵机,飞起来尾巴抖的好闹心,说金鱼吧又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原厂的尾舵机,飞起来尾巴抖的好闹心,说金鱼吧又不是

换d03试试吧!我原厂的用十多次就换了!没炸也有很大的虚位

网友:
提高转速,尾巴有一点虚位没事

网友A:
楼主,我是来终结此贴的,这个抖不算金鱼尾,无视是可以的,但是你有点强迫症,所以一句话: 100多块钱买一套130X tbs,自己某宝搜一下吧。
这个抖是由于转动轴中段甩到了尾管内壁。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先给尾管中间放了V120D02S的小铜套,然后尾管上在加了V120D02S的定向板,试飞,还是抖,发现尾舵机有点小抖,以前也拆开擦过,就没在意了,这回实在没辙了,再拆开用浓度75%的医用酒精把那铜片擦了擦,碳板那边用抽纸擦的,装上试飞,好了,不抖了,和无刷的MCPX一样一根棍了,呵呵,看来这个抖是尾舵机小抖造成的。小铜套和定向板懒得再拆了,就放在上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先给尾管中间放了V120D02S的小铜套,然后尾管上在加了V120D02S的定向板,试飞,还是抖,发现 ...

这么拆了还是没有用啊,随便他去了,反正不影响手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来终结此贴的,这个抖不算金鱼尾,无视是可以的,但是你有点强迫症,所以一句话: 100多块钱买一 ...

这个效果跟明显?我在考虑是先换舵机还是升级下尾管

楼主:
这样搞下来,我的一点都不抖了,特别是悬停的时候,你认为呢,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果跟明显?我在考虑是先换舵机还是升级下尾管

先升级吧,直线舵机本来就是要经常清洗的,由直线舵机脏造成的尾舵抖动不能算是毛病,维护都没维护好飞机状态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升级吧,直线舵机本来就是要经常清洗的,由直线舵机脏造成的尾舵抖动不能算是毛病,维护都没维护好飞机 ...

不需要升级的,我吧,包括NCPX,MCPX的直线舵机,以前一直是用抽纸擦的,这回用酒精擦的,因为以前一个舵机坏了地平线的客服说是让用酒精擦,就到药店买了一个小瓶的备用,这回用酒精擦了,真的不抖了,具体的原理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C:
地平线 舵机手感好是因为行程精度很高。。。起码高于国产舵机很多。。。精度太高里面脏了容易让舵机来回“纠正”,也就是抖舵了。
这个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我玩驰援鸡,算他手感不好吧,不过舵机用到碳板露出铜皮都是没有自己抖舵的情况的。
那么地平线的粉丝就认定这种抖舵是一种正常表现,我不是喷地平线,MCPXBL出厂天生就有金鱼尾这种事在地平线粉丝眼里根本不算个事儿,认为那个金鱼尾就是应该的,没有金雨尾还叫BL么?要么自己家电调,要么就随它去。呵呵呵。。。反过来说,这种直线舵机,用个半个月就要拆开“擦一擦”,反正我是受不了吧。

网友D:
地平线的小直机直线舵机是我用过的小直机类舵机中最强大的舵机,其质量和操作手感均属一流,没有其他小直机舵机能比得上

楼主:
抖舵肯定是不正常的,基本拆开擦了就解决了,像BL的金鱼尾,那个跟舵机真的没关系,和主板的设定参数有关系,只不过它写死了没法改,所以才有模友加电调解决了它的金鱼尾,总的下来,在小鸡里还是直线舵机耐炸,至于抖舵,擦擦,抽纸不行再用酒精,可以治95%的抖舵,再不行就没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地平线的小直机直线舵机是我用过的小直机类舵机中最强大的舵机,其质量和操作手感均属一流,没有其他小直机 ...

换了MCPX舵机的100S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MCPX舵机的100S爽么?

我真心的说:爽爆了!你能想象100S能用MCPX的手感爽飞么,100S原厂舵机那种垃圾手感简直不能相比,我是说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升级的,我吧,包括NCPX,MCPX的直线舵机,以前一直是用抽纸擦的,这回用酒精擦的,因为以前一个舵 ...

他是在说尾管的事情,要不要升级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平线 舵机手感好是因为行程精度很高。。。起码高于国产舵机很多。。。精度太高里面脏了容易让舵机来回“ ...

大兄弟,你这段话说得蛮好挺对的,我也没看出你在黑地平线,你偏要加个喷字,咋就这么偏激呢?
还有,不是就算驰远的手感不好,是驰远手感方面确实不好,大兄弟咱们讲话要实实在在不要带语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抖舵肯定是不正常的,基本拆开擦了就解决了,像BL的金鱼尾,那个跟舵机真的没关系,和主板的设定参数有关系 ...

看到酒精2个字了~~明天拆了再擦擦看,这让我想起了当初小霸王学习机手柄不好的情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酒精2个字了~~明天拆了再擦擦看,这让我想起了当初小霸王学习机手柄不好的情景啊

我就是药店买的浓度75%的乙醇消毒液,就是医用酒精,100ML的,几块钱,还有不抖舵以后记得把以前因为抖而配平的尾桨上面的胶纸去掉,估计都配平过都给上面沾过胶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药店买的浓度75%的乙醇消毒液,就是医用酒精,100ML的,几块钱,还有不抖舵以后记得把以前因为抖而 ...

医用酒精家里多的是~~明天带过来擦擦看~~

网友:
期待楼主来个悬停视频,看看效果 我130尾管有铜套,尾巴调平 尾巴依然无法一根棍,期待楼主一根棍视频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楼主:
明天拍个吧

网友:
今天擦了感觉没有明显的效果…

楼主:
屌丝飞的一般般,献丑了,确实尾巴不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屌丝飞的一般般,献丑了,确实尾巴不抖了。

确实一根棍啊,看来还要研究研究怎么弄,我也套了铜管,擦了酒精,看来问题还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一根棍啊,看来还要研究研究怎么弄,我也套了铜管,擦了酒精,看来问题还不在这里…

我的锁尾感度记得调低了两档(我左手油门,右边的副翼朝左拨了两次,印象中朝左是调低感度),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锁尾感度记得调低了两档(我左手油门,右边的副翼朝左拨了两次,印象中朝左是调低感度),你试试

明天去试试看,我感度是70明天调到6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