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增程?有没效果?

楼主(2016-01-22):
我知道有可以改动遥控器做的增程,但是保修期内不想动,这种就成了选择,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人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
这就得问大疆咯…

网友:
强行把全向天线变成定向,信号是会增强但是会缩小信号覆盖范围

网友:
理论上在特定方向信号辐射强度会有增加,实际作用有限,效果不得而知。

网友:
估计就跟搞个铝罐子放路由器上面差不多

网友:
会有效果,我在无线路由器上用过,距离大约能增加一倍,但你要准确的对着飞行器的方向,如果方向偏了,呵呵。

网友:
要是管用的话大疆早就做上了

网友:
好用放心用没事
飞好就可以

网友:
这个角度不知道如何,强行把全向变定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中还有几个技术难题就是弧形的角度和与天线之间的距离是否会造成干扰。不过总体好像是有用的

网友:
有得也有失

网友:
对准了飞机就好用,对不准就拜拜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会有点效果,没那么牛

网友:
没什么用,,,,,我用过

网友:
全向改定向了,距离会远,也更容易失控了。

网友:
然并卵 , 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自己拿易拉罐做就行啦

网友A:
如真有广告说的特效,想想D疆可不可能放过这个升级配件又赚一笔的机会?

网友:
不要飞远飞的离谱就行了

网友:
反正我用是啥问题都没有~500米,1500也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真有广告说的特效,想想D疆可不可能放过这个升级配件又赚一笔的机会?

讲的好!鼓掌

网友:
你们自己去问一下大疆好升他修改了固件另到图传信号变弱了!

网友:
曾经看过一个飞了十几公里的是放了两张光盘在天线后面

网友:
没卵用,还会影响全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