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想装台穿越机,麻烦大家推荐个配置,谢谢各位~

楼主(2016-01-22):
我是新人,想装台穿越机,麻烦大家推荐个配置,谢谢各位~

我有 天9收发,有鹰眼显示器自带接收,有3S2200电池,想装台便宜些的,综合性价比好点的,配件容易承受些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去看看大力模型,淘宝直接搜就可以。有现成的配置可以选择,新手很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大力模型,淘宝直接搜就可以。有现成的配置可以选择,新手很适合。

不要这样坑新手好不,大力家贴牌货,价格还贵,质量一般,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建议楼主在淘宝上搜qav 250,看销量和评价就可以。
新手不要买那种奇形怪状,店家或是个人改的乱七八糟的架子

网友:
2200的电池基本上不能考虑250 以下尺寸的,机架250--280 碳纤 折叠(可选)电机规格2204以上 KV1500---2300的,电调10----20A支持4S的,桨选5045或6045的平头,以后用到4s电池还要用到4045平头,图传选600mw 摄像sony700线,录像就808咯 普通BB响和寻机BB响,不想用BB响就上OSD.

以上配件可去某宝搜,很可能从不止一家采购,嫌麻烦就去穿越机 配件多的店去看看,有更多可选,可一次性买到更多配件,比如楼上所说的大力电子。

网友C:
通用的250、260、270、280架子都行,2204马达便宜的3-40一个,12A以上支持4S的电调30-50一个,飞控CC3D,F3,NAZE都行,找那口碑好的店就是了。2200电池240级别以下有点重了。
不过你是新手我怎么有点不信呢

网友:
穿越600-700线摄像头,200mw或600mw5g8微型发射也不贵的,还是找口碑好的店就行。

网友:
新动有套装 东西还不错

网友:
图传发射还是建议600MW,,200的确实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用的250、260、270、280架子都行,2204马达便宜的3-40一个,12A以上支持4S的电调30-50一个,飞控CC3D,F3 ...

2204的电机用过致盈的,其他杂牌的浏览过,均不支持4s,有没有其他牌子2204的支持4s的推荐下,也好对比下,谢了

楼主:
谢谢所有回复我的朋友。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坑新手好不,大力家贴牌货,价格还贵,质量一般,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建议楼主在淘宝上搜qav  ...

确实  我对比了下  他家的价格不便宜  而且 我买的他家店名的电调  和调电调的那个  结果给我的是kingkong的 买的时候说是一个牌子  结果这个连牌都不贴了  kingkong的电调很便宜  不知道具体是不是kingkong代工还是什么  反正价格卖了2倍

我就怀疑是贴牌  把别人家的东西  贴成他家的 价格还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204的电机用过致盈的,其他杂牌的浏览过,均不支持4s,有没有其他牌子2204的支持4s的推荐下,也好对比下 ...

其实我就那么一说,因为楼主是老鸟,难保过两天嫌3S不暴力了。目前楼主都是2200电池,应该是3S了物美价廉的4S穿越鸡马达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就那么一说,因为楼主是老鸟,难保过两天嫌3S不暴力了。目前楼主都是2200电池,应该是3S了 ...

唉,除了致盈支持4S,其他牌子价格更亲民的貌似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