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楼主(2016-01-22):
雕刻机选用多大的主轴可以雕动铝,某宝三百瓦电主轴可以吗,400百瓦的电机厂度有100,有120的,哪种是真的。

网友A:
看怎么个雕法了,进给及吃刀是多少呢,转速??
时间多高速慢慢磨的话100W都可以,关键看你怎么玩了,还有刀很关键,便宜的刀和贵的刀雕刻时区别很大
我用的是600W水冷的的,随便玩玩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个雕法了,进给及吃刀是多少呢,转速??
时间多高速慢慢磨的话100W都可以,关键看你怎么玩 ...

你这个可以雕刻钢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雕刻钢板么?

不知道,现在我还玩不转着机子里。

网友:
上图看看你的机器

楼主:
你也想搞一台里。

网友:
加我228825315我教你玩

网友: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做了两台雕刻机了,第一台用300W主轴雕铝噪音大精度低,我以为是机架弱了,重新做第二台发现机架不弱了噪音还是大,现在想是不是主轴问题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雕刻钢板么?

转速太高了,我没有加冷却调钢伤刀,有钱买刀的话慢慢可以掉

网友:
主要看刀和进给量,功率只是干活快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