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给3d新手指一条路,包括技术练习与飞机选购,别再被某些商家忽悠了!

楼主(2016-01-22):
技术练习篇:
相必到这个区能看到这个帖子的人最起码是对3d飞行感兴趣的,好不多废话。相信你们都看过比如jase、史胖子、ido等高手的视频,3d飞行刚开始基础动作当然是吊机、和蛇滚,我接下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动作过关的标准。
首先是吊机,吊机时可以扭力吊,自由地控制滚转中的飞机到任何一个位置,甚至可以吊在自己跟前用机翼“扇耳光”,俗称耳光滚,所以说能吊起来很容易,想要练到过关很熟练还是需要多练习。
然后是蛇滚,蛇滚刚开始是保持飞机不掉下来,再者就是能控制左右航线,再后还有上升下降航线,就可以做成滚转筋斗等动作,这样蛇滚就算基本过关了。
这两个基本动作熟练就可以正式算3d入门了,就像直升机的会自旋翻才算入门。
当你3d入门之后,相比也看了很多高手的视频。已经不再满足于基础动作,这时就可以开始练习汉诺螺旋、水平汉诺螺旋、爆顶、搅拌机等等进阶动作,其实进阶动作练习比基础动作简单很多,基础动作靠的是起落数和时间的积累,进阶动作只要有人指点,能勤学习高手的视频,不难学会。
当你会了大部分基础和进阶动作后,加上航线动作,再配上自己精心剪切的音乐练习熟练,就会发现和视频中的高手相近了很多。

飞机选购篇(可能触及某些人利益关系慎读):
3d机和普通机型最大的区别就是拥有大舵面,大推重比的动力和轻盈的机身。很多动作是在失速状态下做的,所以飞机的重量就显得很重要,然后就是舵面,舵面一定要注意看加强结构,一个舵角装一片泡沫上,和一个舵角内嵌轻木或混碳骨架里,哪个强度高?舵面的强度直接影响动作的力度和精准度。
接下来我就各个级别的飞机给大家做些推荐,在此特意声明本人非打广告非商家只是普通模友,你不喜欢我的推荐可以看其他飞机,请不要喷我是商家,请尊重别人的打字总结成果,谢谢!
板机系列:三瑞的vanth,天翼8mmepp。天翼的耐炸适合新手,有正确的骨架设计,适合新手,vanth是d板材料,副翼采用双舵机,骨架受力设计很好,且碳材质量好。
15e系列:目前能方便买到的且性能不错就是天翼epp仓身了,合理的设计,从防火板一直到鸡尾都有碳梁贯穿,虽然是小飞机,但舵面里并不少骨架加强。而且这飞机相当耐炸,缺点就是有的贵。
30e系列:Extreme flight的和天翼epp仓身的,ef的飞机没得说,各方面都好,就是贵,天翼的设计也很不错,舵机球头连接,和轻木机一样的骨架,,缺点就是时间久会掉色,且epp飞久后做动作会软,但epp有个好处就是失速动作时有种粘空气的感觉,很稳。
在此我强调一下,不要考虑任何epo的3d机,没有骨架,飞行中软啪啪的,舵面拉起来很多部分被风一吹就变形了,舵效很差,舵角装到舵面上没有骨架可言,这种飞机吊吊机随便蛇滚一下就行了,后面的3d动作想都别想,拿来做爆顶估计舵角都能甩掉,慎入。
50e系列:还是ef和天翼的,哈哈没啥可说的,理由同上。
70e系列:赢家mx2和ef,ef还是没啥可说的,又好又贵。赢家这架性能确实不错,就是买回来有些地方比如起落架需要自己加胶加强一下。
再往上就是140e、170e级别了,国内170好像就赢家mx2和德天edge540比较流行,大型电动我没接触过不好发布意见,就先跳过了。
35cc级别:推荐3dhs的extra330lt,为啥呢,你一看jase飞的视频就懂了。
50-60cc级别:我个人比较倾向ef和福莱特的飞机,ef还是没啥说的又好又贵,福莱特做工不错,漂浮性也不错,领航和德天国内好像很流行,个人感觉领航比德天性能好一点,而且德天的飞机做工实在不敢恭维,有时候层板会自己分层的。
100-120cc级别:还是要有ef,绚丽的涂装,没得说的性能,和贵于国产很多的价格,然后就是领航咯。
至于再大级别的飞机,已经不适合再做一些暴力的3d动作了。

总结出这些为了方便一些想学习3d飞行的新手模友,让你们少走弯路,买飞机不要贪便宜,便宜飞机耽误又折腾人。不要怕买了好飞机炸坏,炸鸡只有两个原因:越级操作和机械故障,越级操作就是比如刚会蛇滚,看别人低空子弹滚自己也要试试,于是爽炸。出现机械故障是由于装机或地面检查不过关,这个谁也赖不上,只能怪自己。平时练习动作飞高点留个救机高度出来,这样就很不容易炸鸡了。刚开始觉得难,3d一直飞下来慢慢也就动作都会了。
最后新年祝大家进步愉快!!!

楼主:
另外声明一下,本人技术和经验有限,如果哪里说的不对望指教互相交流进步!

网友A:
ido说,3D入门从四位横滚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帖子!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o说,3D入门从四位横滚开始

我学ido手接时炸鸡了,他整天不教好的

网友C:
为啥epp推荐仓身,和象征机身比有啥优缺点吗

网友D:
我入3D门,,不听大神劝,买了架FMS的1.3刀锋,,当时还感觉不错,觉得高手说EPO的鸡鸡重,软,动作不精准这些说的太夸张了,,,然后后面买了架天翼屎里克3OE,,,,然后默默的卖了刀锋,现在又准备买架赢家或金翼的50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epp推荐仓身,和象征机身比有啥优缺点吗

仓身就是像真啦,方块机身那种算半仓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入3D门,,不听大神劝,买了架FMS的1.3刀锋,,当时还感觉不错,觉得高手说EPO的鸡鸡重,软,动作不精准 ...

哈哈,不管什么材料,必须要有骨架,epo飞机为了节省成本基本都是模具做出来的,当然会软。

网友:
腻害的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入3D门,,不听大神劝,买了架FMS的1.3刀锋,,当时还感觉不错,觉得高手说EPO的鸡鸡重,软,动作不精准 ...

FMS的540没别的不好,各种加强各种梁,然后就一点不好,重,1.3米的飞机2千克,但即便是这样高速,低速动作都还稳定,吊机也轻松,否则也不会被国际大牌horizon hobby选中oem。
重,载荷大不适合新手,你换天翼30E就有种豁然清新的感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管什么材料,必须要有骨架,epo飞机为了节省成本基本都是模具做出来的,当然会软。

别的观点还行,这个观点我只能说你没飞过好的epo,以点盖面就是片面。
好的EPO飞机也有很多,carbon Z系列,前F3A世界冠军QQ设计,各种3D随便飞,今年还有新款。当然也不便宜。
你总不能捏着EPO表面觉得是软的就认为飞机刚性不够吧
模具出来成本低,你肯定没有算模具本身的投入,当然还有2个重要的方面你没有说,模具出来精度高,模具出来的产品卖的也便宜(国际大牌除外)
能做出更好更便宜更让模友消费得起的3D练习机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的观点还行,这个观点我只能说你没飞过好的epo,以点盖面就是片面。
好的EPO飞机也有很多,carbon Z系 ...

总之就是epo又好飞又耐炸,秒杀轻木机,应该淘汰轻木机买你家的epo飞机,对吧?

网友: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各有利弊,我们只是要扬长避短,轻木机一直都很好,只是不耐炸,而且生产成本高,所以小级别的轻木机已经被发泡飞机取代了。
慢慢70级也有被取代的趋势,坐等吧。
发泡飞机不会做很大的,因为模具太贵了。我觉得做到2米大小也是能够保证刚性和性能的,只是没人会去做了
扯远了,我想表达的只是EPO耐炸,也可以高精度,也可以很好飞。

网友:
哈哈哈哈哈只。。。。。。。。。。。。。哈哈哈哈哈只。。。。。。。。。。。。。哈哈哈哈哈只。。。。。。。。。。。。。哈哈哈哈哈只。。。。。。。。。。。。。

网友F:
我推荐这架爱抚酸奶,超NB,快去抢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推荐这架爱抚酸奶,超NB,快去抢购啊

咋办呀,以后70级要变epo了是不是轻木的到时候成收藏品了

网友G:
其他不详吐槽,3P推荐VANTH简直受不了。差不多400大洋的空机,但板子却脆得和薯片一样,还要是镂空的,炸几次后几乎毁容得自己都不想飞了,为什么推荐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他不详吐槽,3P推荐VANTH简直受不了。差不多400大洋的空机,但板子却脆得和薯片一样,还要是镂空的,炸几 ...

因为性能棒啊,市面上目前找不到它性能更好的的了,飞机是用来炸的吗?而且本人用它拿过全国冠军,很喜欢这个飞机

网友:
虽然楼主具体的评价不一定准,但文中的机 都是3D行内的机

网友H:
EPP的新手机  月亮军团  的也不错  哦

网友:
我是来学经验的   哈哈

网友I:
给人的感觉“技术”都很简单嘛!!!
难道人人都是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人的感觉“技术”都很简单嘛!!!
难道人人都是天才???

不简单,我飞了两年才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EPP的新手机  月亮军团  的也不错  哦

飞机还行,注意碳材要换,原碳材含碳量太少,太软,然后骨架方法要参考下成品成熟机型

网友J:
个人愚见,3D先飞:正倒飞航线、左右侧飞航线、正倒蛇形航线、横滚等基本飞行动作,当然甚至包括起降。吊机也可以练着,但相对3D也就仅仅是一个小动作而已,至于蛇滚更是不用急。3D应当是飞好所有基本科目,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上动作,于是锦上添花。此外,在各种航线飞行基础上,即使很少很简单的动作,也会很优美;但如果会各种动作,却不能把握航线和空域,也只能是杂乱无章。真正飞地好的,动作不一定多不一定难,而应该是随心所欲,自然流畅,不是各种动作杂糅到一起。
PS:本人也3D入门学习者,准备开始重新练基本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愚见,3D先飞:正倒飞航线、左右侧飞航线、正倒蛇形航线、横滚等基本飞行动作,当然甚至包括起降。吊机 ...

看来是3a高手说的很好,整体动作确实需要连贯性和空域协调性,学习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来是3a高手说的很好,整体动作确实需要连贯性和空域协调性,学习学习

sorry,我不飞3a,只是练会了些动作才发现其实啥都不会。。只能一通乱飞。后悔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sorry,我不飞3a,只是练会了些动作才发现其实啥都不会。。只能一通乱飞。后悔着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总之就是epo又好飞又耐炸,秒杀轻木机,应该淘汰轻木机买你家的epo飞机,对吧?

其实EPO也有很有刚度的飞机,我有架YAK54,50E,飞了两年了,当然现在不怎么飞了,但有轻木机手感,很好的飞机,4260+6S2600,爽爽的,,当然轻木机会更爽,但EPO的练习阶段,真心会省不少噢,,我记得一开始把中间的铝管自已换了碳管,空心碳管太薄,首飞一横滚竟然直接断了,十几米下来,首炸就损失了个电机座。。。。头罩裂开个小口子,其它无损。。。这要换轻木机,,就差不多报废了:)

网友L:
为啥没金翼啊,感觉他的机子比德天还便宜,样子也不错,碳杆碳片也充足

网友:
论坛里的朋友都推荐阿波罗50

网友F:
哈哈,无聊也来扯两句:在中国,所谓3A飞的好的人,哪个会飞3D?而3D飞的有点样的,总想去捣鼓捣鼓3A,生怕别人说不会飞3A就飞不好3D,哈哈,这TM的都啥J8逻辑啊?难道一个篮球运动员一定要会打排球,才能练好手臂力量?才能投准蓝筐?如今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早期的航模国际比赛,个别3A选手拿到3D比赛冠军,给中国人灌输了要想飞好3D必须先飞好3A的错误理念,看看近年来XFC的顶尖高手,丹尼尔、杰西,哪个不是专业的3D高手?难道他们还整个3A没事练练?哈哈哈哈,真可笑。我只想说3D飞行是一项非常专业的航模项目,3D飞机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飞行工具,不是用其它工具可以代替的,个人见解,不喜可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无聊也来扯两句:在中国,所谓3A飞的好的人,哪个会飞3D?而3D飞的有点样的,总想去捣鼓捣鼓3A,生怕 ...

同意同意很多人说飞好3d前必须先飞好3a,说飞好3a再飞3d会好很多,甚至还说3a高手拿个3a都能做3d动作,我就在想,他们真的懂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没金翼啊,感觉他的机子比德天还便宜,样子也不错,碳杆碳片也充足

听朋友说金翼也不错,飞机比较轻。只是我没有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EPO也有很有刚度的飞机,我有架YAK54,50E,飞了两年了,当然现在不怎么飞了,但有轻木机手感,很好 ...

区别在于epo内部没有骨架受力,它是模具压制成型,靠的是泡沫的强度来受力,而仓身epp和轻木机内部是有专门设计的受力骨架来支撑,这是最大区别,然后就是epo机型在很多地方都是实心的,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重量

网友:
3D之路,其修远兮

网友M:
能否价格老师的微信,以便请教。

网友N:
这是在你经济基础足够强大,而且技术足够强大的基础之上,走向了一个纯技术讨论的方向定性。但是,如果考虑到玩家的技术和经济基础,那完全不是楼主的这种想法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3D飞行者来说,对于一个买个飞机都要积攒零花钱的学生党来说,他的这种偏执爱好,如果按照你的这种思想来走可能很快进入一个无非循环的死胡同。那就是要么炸的没了信心,要么炸的没了玩下去的资金。 相对来说,轻木机的虚位小动作精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楼主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小轻木机,30E以内的,甚至包括大点的轻木板机,都越来越少?反倒是小级别的泡沫3D机开始兴起。存在就是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在你经济基础足够强大,而且技术足够强大的基础之上,走向了一个纯技术讨论的方向定性。但是,如果考虑 ...

我也是学生党,也是攒钱买的飞机,如果真心喜欢,谁会买不起飞机?平时不买零食买便宜衣服买便宜鞋再干点兼职不就攒出来了?我的控都是老式dsm2制式的,因为可以用20块钱的接收机。这是一种态度问题,好飞机,正确的练习心态,少走弯路,爱惜对待飞机,勤练多学习,一架飞机可以飞很久,进步也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否价格老师的微信,以便请教。

老师不敢当,我也是普通模友而已。微信我不常用,帖子里提问即可,这样如果有其他模友和你同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了,大家互相多交流

网友:
听各位高手的谈论,也是学习。虽然有些还不是太懂,但感觉有争论就会有进步,人类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有问题大家讨论,再 通过实践去提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性能棒啊,市面上目前找不到它性能更好的的了,飞机是用来炸的吗?而且本人用它拿过全国冠军,很喜欢 ...

别一上来拿所谓的全国冠军压人,国内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3D高手。一山还有一山高,VANTH我飞过,说找不到性能比他更好的机只是相对于你自己认为。也有不少人说他不好飞或不怎么好飞,我是其中之一。且不说这个,用一台进400大洋的镂空机来练习,你觉得真的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一上来拿所谓的全国冠军压人,国内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3D高手。一山还有一山高,VANTH我飞过,说找不到 ...

我不是说了嘛天翼8mm epp耐炸适合新手,如果你觉得f3p动作机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还有比它性能更好的列举出来我也学习学习,再者,我也没说非要买vanth啊,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但性能好是事实,而且飞机不是用来炸的,是用来飞行用来提高技术享受航模乐趣的,耐炸的飞机为了缓冲冲击力会设计有韧性的软质材料,这样就降低了飞行中的刚性,性能很好的飞机设计时主要考虑刚性必定不耐炸,而且镂空铣雕就是为了减轻重量,3d机轻的比重的好飞这没人否认吧,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如果你有推荐既便宜性能又好的飞机那更好了,分享给大家造福新手老手多好的没有打击你的意思,我以前也不喜欢贵飞机,觉得就是坑钱,不都是一堆泡沫啊木头啊,但是现在看见便宜坑人的飞机反而理都不想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了嘛天翼8mm epp耐炸适合新手,如果你觉得f3p动作机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还有比它性能更好的列举出 ...

性能怎么好,上个视频吧。另外,我觉得V6,suitimate,EXTRA330都比他要好很多。这些飞机,我都发过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性能怎么好,上个视频吧。另外,我觉得V6,suitimate,EXTRA330都比他要好很多。这些飞机,我都发过视频。 ...

v6适合4d,机身侧面积略小,关键是市面上买不到正版,月亮的没有骨架加强说明,碳材过软,而且说的是d板,其实嘛你懂的,鸟锅的飞机没有问题,但没有铣雕,没有涂装,需要自己设计骨架,f3p没有合理受力的骨架会令性能大打折扣,国外的成熟的f3p成品机会有详细的说明书,哪里用多粗多长的碳杆,甚至教你碳片粘合前要打磨等等,这些国内只有三瑞的飞机做到了,而且上述飞机的玻纤舵角对于vanth的碳纤舵角来说都太重,国内市面的e330直接略过,属于早期f3p机型,国内也买不到bg models的正版,而且国外主流新出的动作机都向大侧面积,大舵面发展,尾舵甚至接近全动,简单问你,e330做快速动作可以,慢速动作呢?vanth等国外新款动作机甚至可以用来飞标准航线动作,慢速依然有很好的稳定性,最主要的,v6和e330国内市面买不到正版的,仿版的性能根本没法比较的,除非某人精通f3p的骨架设计,并且可以自己搞到飞机上搭配的碳材配件,但对于新手来说什么都不知道,只能看说明书,没有认识到骨架怎么加强用永远认识不到飞机的差距,suitimatei我是真不知道,tb和百度都没有,这个怪我见识少,欢迎继续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性能怎么好,上个视频吧。另外,我觉得V6,suitimate,EXTRA330都比他要好很多。这些飞机,我都发过视频。 ...

我自己飞的时候没有拍视频,我找了Filippo的视频可以不

网友O:
很不错的帖子,我是新手,每天都来论坛看各种飞3d的帖子,让自己好好学习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飞的时候没有拍视频,我找了Filippo的视频可以不

好吧最下去就是开撕了。不过我还是认为VANTH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最下去就是开撕了。不过我还是认为VANTH不适合新手

真不是我乱说,你对f3p的认识只是一点点,我看了你之前装的很多飞机,骨架结构问题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不错的帖子,我是新手,每天都来论坛看各种飞3d的帖子,让自己好好学习下

谢谢,欢迎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不是我乱说,你对f3p的认识只是一点点,我看了你之前装的很多飞机,骨架结构问题很多很多

那你上个你的图,再上个你飞的视频,可以吗?

网友G:
这是我的一些飞机的加强,请问哪里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上个你的图,再上个你飞的视频,可以吗?

细节和4d部分不能给你看,属于保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一些飞机的加强,请问哪里不合理?

1:玻纤舵角过于厚重,可调整的拉杆和螺丝也是多余的
2:支撑梁应采用空心结构,且切掉通过舵臂的部分使强度变低
3:舵臂不科学,应使用更轻的方法,至于什么方法保密,总之我可以做到比你这个轻一个舵臂的重量
4:碳杆均为加强到机身梁结点的部位
第二张图里,你的接收机、舵机、电调插头、走线、铰链均不合格,你的飞机如果看到实物可以检查到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G:
不厮了。这样厮下去没什么结果。还是老老实实模拟器,我看过下你的视频了。不错。但大概水平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厮了。这样厮下去没什么结果。还是老老实实模拟器,我看过下你的视频了。不错。但大概水平也知道。

我本着交流学习的态度和你讨论的,没有什么撕不撕,如果你觉得我还有任何说错的地方欢迎指点,你的视频我也看了,手很快,蛇滚和侧飞很熟练,但除此之外便没有了其他拿手动作,这只是3d飞行的皮毛,你难道没发现你连snap滚都不熟练吗?

网友P:
1.我感得楼主的观点很中肯啊,也无什么广告不广告的,
2.如果只认为3D就是 hover和rolling harrier就会了,这也太肤X了, 就正如楼主所说,用机做做 pop-top就知到一些3D机的差别了。
3. 我感得楼主无需回复驳论什么,全国这么多高手,自然会有人认同楼主观点!

网友:
sorry, 是电脑有问题而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1.我感得楼主的观点很中肯啊,也无什么广告不广告的,
2.如果只认为3D就是 hover和rolling harrier就会了 ...

谢谢支持,我的本意其实就是想让更多人在学习3d的过程中少走弯路,给予大家一些建议哈

网友:
楼主言之有理,谢谢楼主!

网友Q:
lz说的非常有道理

其实大家说天翼EPP像真机好,也是无奈。其实天翼EPP像真,只有表面是EPP薄层,主要是靠木片、碳杆、EPS夹心才做到现在这个强度。好处是EPP防刮蹭还是不错的。
侧面说明3D机强度太太太重要了,甚至比重量还重要。
所以不推荐EPO机,EPO这种材料很尴尬的,不加固太软,加固了太重,咱们有天翼“复合机”了就不用考虑它了

我也是天翼15E粉丝,玩着感觉很不错。推荐30E的仓身机,方头的那个。感觉性能比15E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说的非常有道理

其实大家说天翼EPP像真机好,也是无奈。其实天翼EPP像真,只有表面是EPP薄层,主要是 ...

是啊,主要就因为是它有骨架,结构强度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愚见,3D先飞:正倒飞航线、左右侧飞航线、正倒蛇形航线、横滚等基本飞行动作,当然甚至包括起降。吊机 ...

赞同你的想法

网友R:
楼主的观点说的不错。不过还是忽略了玩家层次的问题,还有一些细节。

网友R:
楼主的观点说的不错。不过还是忽略了玩家层次的问题,还有一些细节。首先什么是3D?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FAI在分类时,只有F3A,F3P,F3M之类的固定翼分类。F3D只是直升机特技飞行。所以3D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的。还有就是作为初级玩家,像Kt板机,epp板机就足够新人练技术动作了。新人不至于上来就上200多甚至是400多的机子。第一是预算成本,第二是炸机成本。第三会打击学习的积极性。所以新手只要能够飞,然后做一些基础的动作就行。当然土豪不需要考虑这些。可以从简单的低成本的开始练起来。比如Kt板机,可以自己做,一张Kt板就可以做几次了,也可以买现成的也就十几块钱。如果希望耐用点可以买epp的,比如朋友买了个发泡倍率较小的,虽然重,但会耐摔点,也好修。这样做入门足够了,然后自己飞的技术提高了,有了别的追求可以向F3P轻量化,甚至是矢量飞行。也可以走F3A甚至是F3M这样,大型,重型的方向发展。。本人新手,真机飞行也就40分钟上下,模拟器主要是飞标准4通飞机。经常去的飞场多飞Su27的,不过本人不太感兴趣,一直没飞那种的模拟器。现在炸过一个kt330,一个水星。双十一48把买了两架330两架水星。个炸一个剩下的做模板自己做。这个是我的入魔情况,感觉还不算是入门。。。需要基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