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充电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6-01-22):
飞机电池室内微型飞机  1s 300毫安
充电器是cb86plus 支持1s充电
如果使用0.2充电没什么反映 打电话给客服说设置成0.5 起作用了!
现在我接了一根转接头 如果我把两块电池串联 变成2s充电 这么搞合理吗 还是要一片一片的充好些

网友:
除非你很了解锂电池,不然建议还是老老实实一块一块充。

串联充电需要你的充电器有平衡充功能
并联充电需要把两块电池的电压调到差不多,不然会出现电池给另一块电池充电的现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串联没问题,这个充电器每个充电通道都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