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R25 Attitude 模式问题。

楼主(2016-01-22):
最近入了MR25,初飞用了Attitude模式,就是松开摇杆能自动摆平的那种。但是发现起飞老是往一个方向偏离,我看了下无刷马达支架的角度都是0度,应该是对称了,而且我电池安放也注意了重心点。据说这个问题可以用遥控器微调解决。但是本人感觉“微调”不是很靠谱,所以想问下这个Attitude模式有没有自动校零(zeroing)这个功能(我没在说明书上找到)?谢谢大家!

网友A:
下星期一官網將發布MRS V1.2版免費固件升級
主要針對 , 姿態飛行穩定性的提升與重心偏移導致飛行飄移可對陀螺儀效正等多項功能增加與APP介面升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星期一官網將發布MRS V1.2版免費固件升級
主要針對 , 姿態飛行穩定性的提升與重心偏移導致飛行飄移 ...

刚才看了亚拓官网,没有见到1.2版本的软件升级啊!

网友:
等1.2吧

网友B:
已有MRS 1.2固件可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有MRS 1.2固件可升级了

手机的app似乎还没有upd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的app似乎还没有update?

苹果应该还在等认证吧,安卓已经可以下载了

网友C:
飞机和手机都升级1.2了,一点帮助都没,依然无缘无故跑偏。而且每次起飞都要微调后才可以稳定悬停!!!望ALIGN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和手机都升级1.2了,一点帮助都没,依然无缘无故跑偏。而且每次起飞都要微调后才可以稳定悬停!!!望A ...

我升级了1.2,手机和飞机。发现dsmx卫星一定要用11ms才能不出bug,不然油门channel有问题。对于gryo calibration,我觉得还是有效的。起飞基本不偏了,注意你calibration的时候要放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升级了1.2,手机和飞机。发现dsmx卫星一定要用11ms才能不出bug,不然油门channel有问题。对于gryo cali ...

请教,怎样能保持水平呢?万一4个脚不平呢?能否起飞后自平衡了才开启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样能保持水平呢?万一4个脚不平呢?能否起飞后自平衡了才开启校准?

起飞后应该不行吧。四角调整好,放在水平的地面或者桌子上,再校正。不行再买个水平仪放在四轴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升级了1.2,手机和飞机。发现dsmx卫星一定要用11ms才能不出bug,不然油门channel有问题。对于gryo cali ...

请问你的遙控器是用哪一台? 我朋友用XG8沒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星期一官網將發布MRS V1.2版免費固件升級
主要針對 , 姿態飛行穩定性的提升與重心偏移導致飛行飄移 ...

我的MR25P,DX7S加卫星,设置11ms,APP与固件都是1.2,水平校准陀螺N次,依然严重向左跑偏。就算控微调右补偿平衡了,左右打舵几次又继续左跑偏,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MR25P,DX7S加卫星,设置11ms,APP与固件都是1.2,水平校准陀螺N次,依然严重向左跑偏。就算控微调右 ...

请问你的DX7S是SPEKTRUM DX7吗? 用的是DSM2接收吗? 能否貼个接收机相片,让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DX7S是SPEKTRUM DX7吗? 用的是DSM2接收吗? 能否貼个接收机相片,让大家一起分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8291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遙控器是用哪一台? 我朋友用XG8沒问题

用的 Spektrum DX9

网友D(2016-04-30):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 ...

1. 要按电源键3秒才能开机
2. 要确认天地飞是否有无支持S.BUS,如果不支持,也是能用传统接法
3. 接收机沒有对频成功,或接收机的工作方式不对
4. DV是否有升级?或者DV的连接线沒接好
5. 可以选传统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