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能输出音频信号吗

楼主(2016-01-22):
虽然转接线有根绿线是音频线  但是接上图传却没有声音传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山狗根本没有输出音频信号的功能???

网友A:
我也用山狗,创新科图传,图传自带麦克(把麦克上的塑封皮抠漏),然后把监视器声音开大一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山狗,创新科图传,图传自带麦克(把麦克上的塑封皮抠漏),然后把监视器声音开大一些。就行了。

我以前用的是ts832图传自带麦克风  现在换了boscam的图传不带麦克但是支持音频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ts832图传自带麦克风  现在换了boscam的图传不带麦克但是支持音频信号输入

那就试试把山狗音频线插图传音频线上。。。小心点别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