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几款飞翼 哪款适合FPV 好控制 能飞穿越的

楼主(2016-01-22):
RT 我喜欢飞固定翼FPV,视距内的FPV,主要是喜欢战地里面开固定翼的感觉。
最近看上了飞翼FPV 想请教一下大家 哪款适合 。这边飞场小 所以最好翼展1M左右就行
FPV设备:600mw图传+CMOS700线摄像头+蘑菇天线

网友A:
都是坑   z84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坑   z84不错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这几款机型确实非常少看到有人飞,是不好飞吗?Z84价格有点贵呢

网友B:
z84更耐炸,对穿越来说就是必备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4更耐炸,对穿越来说就是必备条件

谢谢指导

网友C:
飞翼穿越的话推荐天行者x1,普通fpv载机的话推荐x5,x6还有ft系列的叛逆飞翼和布伦特号(这两架须用kt板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穿越的话推荐天行者x1,普通fpv载机的话推荐x5,x6还有ft系列的叛逆飞翼和布伦特号(这两架须用kt板自制 ...

主要是我的图传设备都买好了 FPV设备:肥鲨的600mw图传+CMOS700线摄像头+蘑菇天线
用天行者X1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D:
买天捷力的撕裂者,我玩这款怎么飞都不失速,而且耐炸。第二个快刀不好,开的槽有问题,而且EPP材料硬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天捷力的撕裂者,我玩这款怎么飞都不失速,而且耐炸。第二个快刀不好,开的槽有问题,而且EPP材料硬度有 ...

第一张图片的Boomerang飞翼吗? 好飞不?

网友E:
天行者   X5  不二的选择   2216  1250KV   用3S 电池  个妥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行者   X5  不二的选择   2216  1250KV   用3S 电池  个妥妥滴

感觉X5太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行者   X5  不二的选择   2216  1250KV   用3S 电池  个妥妥滴

我也刚入了x5 2216 1250 9060 3s apm+空速计 ct210
你能不能上一下载机图片 尤其是设备布局的图片?
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我是自制的FT

网友:
最主要是那个更加耐炸

网友F:
第二架是什么机?求动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二架是什么机?求动力!

第二个飞翼叫“飞刀” 800mm翼展
1806多轴电机
4-5寸桨
2-3s 800ma双天
12a电调

起飞重量23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飞翼叫“飞刀” 800mm翼展
1806多轴电机
4-5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