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发动机上的飞轮应该怎么拆?

楼主(2016-01-22):
发动机为中阳16级,甩块已经拆下,固定飞轮的加长轴拧不动,怎么办?

网友:
这个到底咋用呀?

网友:
没专用工具只好管子钳上了。管子钳夹住飞轮,用十字套筒(点火头用那个)套住固定飞轮的六角螺母拧出来,然后用木棒轻敲飞轮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