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够留空40分钟的多轴配置

楼主(2016-01-22):
能带个gopro之类的运动相机就行,主要是留空时间

网友:
很难说具体配置 同一套机器在不同条件下 飞行时都不一样 而且40分钟的确不太容易达到 只能说 想要长航时 就得 大轴距四轴+低kv值电机+大桨+大容量电池 带相对较小的负载 尽量提高效率 不过这样一来 适航性是个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费劲,去搜黑鹰机架

网友:
加我QQ,1064490442,40分钟不难实现

网友A:
LD3508 350电机 550方管机架直接在方管上固定电机 飞越2D轻量化云台 gopro3 APM加4减震球无上下底板 飞越电动脚架  乐天40A去接头  6S8000  600mw5.8G   osd 二级风悬停大于55分钟,3.5V告警 电流小于1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3508 350电机 550方管机架直接在方管上固定电机 飞越2D轻量化云台 gopro3 APM加4减震球无上下底板 飞越电 ...

(8/12)*60=40 分

55分肯定不科学!

网友:
弱问一句,为何不用油机?挂个大油箱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