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为啥要占用接收机的6个通道啊

楼主(2016-01-22):
飞控是CC3D,遥控是6通的富斯T6,接收机的6个通道全被飞控占满了,为啥别人的CC3D,只需要5个通道啊,我想挤出来一个通道给舵机云台的俯仰用问过商家,6通好像没用处,可以拔掉,我拔掉以后,发现飞控无法解锁
接收机的6个通道依次是,1-4操纵飞机, 5 切换飞行模式。 6 解锁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神,还能挤出来一个通道给舵机云台用吗?

网友A:
你在遥控器校准之前就不要插6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遥控器校准之前就不要插6通道就可以了

哦   6通道是解锁用的,遥控器校准之前不插6通道,以后还能给飞控加锁吗??
还有就是5通道的切换飞行模式,平时都用自稳模式飞,很少切换模式, 能否只设置一个自稳模式,把5通道给空出来呢?6通道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6通道是解锁用的,遥控器校准之前不插6通道,以后还能给飞控加锁吗??
还有就是5通道的切换飞行模 ...

用通道解锁干嘛,直接roll left不就完了,5通道没有数据的话遥控器校准过不了,是必须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通道解锁干嘛,直接roll left不就完了,5通道没有数据的话遥控器校准过不了,是必须的通道

多谢~ 我去研究一下
roll left是在解锁设置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去研究一下
roll left是在解锁设置里吗??

是的

楼主:
多谢老大指教,已经调试好了,现在占用5个接收通道6通道留着给舵机云台用

网友(2016-09-16):
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啊。。。